[工仪] 中毒了看到闲鱼上华光705热风枪焊台二合一卖100元忍不住又下手了到手就拆

楼主(2020-12-04):
天天刷闲鱼,前几天就看到了,卖150元,
今天看到了还在,聊了下100元自提,

卖家说全新,库存货。

买之前也淘宝搜了下,确实有这款,

也有华光牌的焊台,热风枪之类的工具卖,

但不多见,

价格就在200左右。

看名字就是山寨白光的,

论坛之前也有过拆机 其焊台的,和安泰信的比比还行。

但是厂家网址啥的都搜不到

只有这点资料

705机械型技术参数
输入电压:220VAC±10%  50Hz
输出电压:24V
输出最大功率:热风枪功率:800W
焊台功率:60W
热空气温度:150℃~500℃
烙铁温度调节:200℃~480℃
设置方式:旋钮调节
温度稳定度:±0.5℃
显示方式:LED发光管
气流量:120L / 分钟(最大)
气流类型:无碳刷柔和风 (双涡轮柔和旋转风)
烙铁、风枪咀与接地电阻:< 2欧姆
噪音分贝:< 45 dB

看中的就是它的焊台功率 60W ,

之前拆的 谊华 8786D 焊台功率标称45W ,

拆开看 变压器 66X28 ,估计也就30W ,有些不爽,

下手了这台705,和8786D对比下

外壳大一圈。

配件

开始拆手柄

烙铁头有标

套筒不锈钢

陶瓷电热芯

这焊点,和网上的一样,
带座子的 电热芯

发热丝 电阻

热电偶 电阻

提手,开始拆主机

不是数显的,旋钮的。

确实是库存货了,08年的标

铁壳

变压器确实比谊华的8786D 大了一圈

变压器 66 32的,也没有大多少

看不出来是不是铜线的,变压器也没有什么标识

也不能无损拆的看接头。

有2块电路板,
一块 热风枪,一块 电烙铁,共用 变压器

热风枪 电路板

热风枪的可控硅 TP122

ha17324a  四运算放大器

电烙铁的电路板 937-2

BT 136的可控硅

HA1735B的运放

开始拆 热风枪手柄

刚开始拆了一个机制螺丝,

还以为捡到宝,手柄用了嵌 铜螺母

拆第二手柄螺丝,却又是一个自攻螺丝,

直觉的掉到坑里去了。

手柄螺丝,位置

这热风枪手柄有点像是电木,但不敢太确定。

线路转接板

24V 风扇,08年的货

磁开关

这个发热架不是瓷架的,是云母板架的,

感觉 瓷架的耐用些。

看螺丝孔,一个嵌了铜螺母,一个却是自攻螺丝孔,

什么操作?降低成本节约一个铜螺母?

电木的 料 很脆,用自攻螺丝 上下几次 螺丝孔就粉了废了,

所以得用嵌螺丝的,这是我自己想的,

看质感有点像是电木,但也许就是普通塑料的?

风孔头 是铁的

风枪 筒整体都是不锈钢的。

这点比 谊华 8786D 强点,

谊华 8786D的 风枪筒是不锈钢的,但是螺旋出风口是铁的。

还有手柄线比谊华的也柔软一点,有点像是硅胶线,

不过也许是橡皮线。

热风枪手柄架,内有磁石。

当时自提通电 发热就拿走了,

到家就现拆机,太晚了,明天再试试 焊接效果吧。

网友A:
可惜的是热风手柄里面鼓风机含油轴套太坑,建议改内径2毫米外径5毫米两颗滚珠轴承。我是父亲房间太小,不敢入台式款,最多中间有个笔记本电源差不多大的小调温器便携款。

网友:
能用得上,这个价位还不错。

网友:
这是新的吧  这价格不错哦   就是烙铁功率小了点  不如t12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的是热风手柄里面鼓风机含油轴套太坑,建议改内径2毫米外径5毫米两颗滚珠轴承。我是父亲房间太小,不敢 ...

其实没有多大,可以放鞋盒里放床下,用的时候拿出来。手柄风扇改了风速会变,实际温度也会变。没有设备来测试调整。

网友:
看光泽象电木,
电木硬而且耐高温,指甲划不动,打火机烧无损。

网友:
看起来好像不错,有点种草,不过烙铁已经有T12了,热风枪一般也用不上,有个打黑来的世达工业热风枪了

网友:
要不是实在用不上,我也想弄一套,

整了套T12,经常大半年大半年的吃灰,以前15买的烙铁,也是这样,

网友:
看见价格,还不错,淘宝要贵不少

网友:
我还是喜欢气泵款的,对这种风扇的没感觉。

网友:
一般般能玩。这个32厚变压器还是虚标60W了,50W就不错了。有37厚且铜线就安心多了。

网友:
huakoo的手柄喷印

网友:
那也太合适了,值

网友B:
电木刮起来起粉,还有特殊气味,关键是加热不软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木刮起来起粉,还有特殊气味,关键是加热不软化

回头我再拆了试下,谊华的8786风枪手柄应该不是的,防护罩有点热熔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