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老哥,我想把这个电路图看懂去修我的飞利浦HX6950需要学哪些知识点

楼主(2020-12-05):
电路图如下:

还是喜欢体验自己修好的乐趣,奈何电子电路知识不够,有老哥能告诉我下要学哪些知识点或者推荐的好书籍么,感谢!

网友A:
先买一本电工基础/电子入门类的书籍来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588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买一本电工基础/电子入门类的书籍来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5887 ...

支持一帖

基础的知识
永远最重要

网友C:
先说说你的飞利浦HX6950啥故障?

网友D:
建议你在现实生活里找个相关的工作,边做边学,实践和理论会相辅相成,这样比较容易上手。
自学的话入门比较困难,不过一旦入了门就会发现一片新天地,其乐无穷。

网友:
这个电路图把各部分分开都画出来了,简单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买一本电工基础/电子入门类的书籍来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5887 ...

谢谢老哥指点,这就去买一本学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帖

基础的知识

同意,仅凭学校里学的知识不够(非电子专业),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说说你的飞利浦HX6950啥故障?

故障是自己更换14500电池后,无线充电灯亮,但是充电速度很慢,最近发现存在越充电池电压越低的情况。这是我前段时间发的求助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page=1#pid7286576
可以的话帮忙分析下给个思路~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在现实生活里找个相关的工作,边做边学,实践和理论会相辅相成,这样比较容易上手。
自学的话入门比 ...

本人银行狗,比较莽,只能闲暇时间学习动手,迟早要入门的,谢谢老哥建议并帮忙分析电路图

网友D:
测量Q3第五脚的电压可以快速定位故障。
Q3上管流过的电流比较大容易烧坏。
失效开路时只能通过R7给电池充电,由于R7阻值较大只能通过很小的电流,这样就会造成假充且慢的离谱甚至越充电量越少的情况。
可以找个pnp的小三极管在基极窜个1K左右的电阻临时代替测试一下(Q3不用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Q3第五脚的电压可以快速定位故障。
Q3上管流过的电流比较大容易烧坏。
失效开路时只能通过R7给电池充电 ...

谢谢老哥热心帮忙分析,我只能理解一部分意思,你说的Q3应该是图中感应充电部分PNP+NPN这里,如果是测第5脚电压的话,我就不知道万用表负极应该接在哪个位置了,另外我书到了,我先自己查下资料实践下,如果过程重有不懂的再给你发消息请教

网友(2021-01-10):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热心帮忙分析,我只能理解一部分意思,你说的Q3应该是图中感应充电部分PNP+NPN这里,如果是测第5 ...

看怎么学?怎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