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又踩坑了,TB的L2自行车灯功率虚标

楼主(2020-12-05):
以前买过这种车灯,是因为散热设计缺陷导致灯珠烧了。。
那个灯也是L2灯珠,10w足功率。除了散热,防水设计也有缺陷。。。

灯壳是金属的

反光碗也是金属的

玻璃的还可以

灯珠

这个是TB上L2灯珠的图片
貌似没问题

驱动板,,大电感很抢眼

芯片型号被擦除了

防水设计也是有点问题,底部开孔很大。
下大雨,洗车的时候容易进水

驱动板打点705胶水

这款灯的散热也是一般般。

装车上

TEST

学校地下车库

亮度没有外挂电动车灯高,但也是挺亮的

在拆解的时候没有长时间测试,刚通电5v1a,也没注意到只有5w,好多天后回家的时候突然发现emmm怎么只有0.5A,拔掉灯重新通电又有1a了
看来应该不是过热降流。

问一下卖家

鸽我??

隔太久已经自动确认收货了
有点想差评
大E了,没有注意到虚标

这个亮度还可以,就不改装了。

请教一下万能的坛友,
这是驱动板的还是灯珠的问题?
还是因为没有用8.4v供电?

楼主:
评价
---(字数补丁)---

楼主:
所以到底该不该给出第一个差评呢
年轻人不讲商德,来,骗!来,偷袭我6.9岁的老同学!
耗子尾汁,好好反思。

网友:
直接上3.3V3.3A就知道虚标没有了,不过我感觉是你的电源问题大一些,L2都好几年前的产品了国产的也成熟了没必要造假

网友A:
年轻人不讲武德,先看看你供电电流够不够。

网友B:
同款充电宝

网友:
灌满散热硅胶-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充电宝

这个充电宝有bug,容易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轻人不讲武德,先看看你供电电流够不够。

应该没问题吧,充电宝输出10w是绰绰有余的。
开灯后电压反而升高了

网友C:
至少有磁环电感降压,改大电流可以在R300检流电阻叠加并联,几年前我网购的猫头鹰双XML灯珠,里面线性降压。顺便楼主自行车硬尾加双肩前叉比较少见,大颗粒轮胎公路滚动阻力过大,应该换半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有磁环电感降压,改大电流可以在R300检流电阻叠加并联,几年前我网购的猫头鹰双XML灯珠,里面线性降压 ...

软尾山地车,,后轮用光头胎,前轮还没换
图片很久之前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充电宝有bug,容易过放

没觉得,用起来物美价廉

网友D:
骑个自行车,照明十米远足够了,再远再亮就是不讲伍德了

网友:
价格与亮度不成正比就搞屎他~~

网友:
那个8脚是单片机,6脚恒流驱动,找6脚的资料看看最大支持多少耐压,直接干高点电压试试应该会提高效率。(注意提高电压别把8脚单片机烧了

网友:
如果提高电压能解决就做一个qc2诱骗9v,单片机供电单独给个ldo(如果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骑个自行车,照明十米远足够了,再远再亮就是不讲伍德了

对,我也觉得够亮了,太亮变成远光狗

网友:
关键是价格多少价格不合理那就差评要是价格合理就没必要了?其实只要亮度够就没必要那么大功率的降低功率发热还小电池还能用的时间更长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尾山地车,,后轮用光头胎,前轮还没换
图片很久之前拍的

原来是软尾自行车,单摇臂单转点后减振,转点轴承更换成本最低,可以适配200到500磅通用后减振器,有双肩前叉加车架套装可选。而我看中了199元双肩前叉,然后在同一家配全避震车架和车座立管,车把等,省的在其它家配车把碗组,车座立管等不适合。旋飞培林轮组在另一家河北买的九五新,主要看中辐条孔有铆钉加强,花鼓可更换6200通用滚珠轴承,比到处挑轴碗方便,其它配件先用旧自行车上凑合,最不喜欢新款档位键定位指拨器,变速线阻力大点档位都不准无法微调,前变速器指拨定位无法微调牙盘前拨避免磨车链子,老款摩擦阻尼指拨器可以微调,省的老换变速线管。目前我的多转点全避震车架,最麻烦的是原装螺丝断丝,两三个月才彻底解决改12点9级超硬杯头螺丝,多转点维护成本和复杂性比楼主高,后减振器异响到好几家电动车店配磅数过低,坐上去打底没调节螺母,大摩托CBR后减振器1千磅太粗装不上,只能网购500到1000磅同款减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