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鱼看到的LED灯泡,6只5元,能要不?

楼主(2020-12-05):
论坛里推荐得灯泡用完了,在闲鱼看到一些,价格够便宜,能用吗?有没有坛友试过?

网友:
现在灯都是人有多大胆,灯有多大产,保足功率的可以要

网友A:
这个款式的比较难无损拆开改小功率

网友B:
这样多买也不省钱呀 还是买点好吧,至少对眼睛好一些

网友C:
自己用就买好的,以前我也买了一大盒子便宜的,真是没法用,发蓝,频闪,坏了就直接把壳子蹦开,到也是能用一年多
但怎么也不如大品牌的,我现在宁可用10块一个的美的,无频闪,亮度自然,功率也基本够,家里千万别买这些垃圾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多买也不省钱呀 还是买点好吧,至少对眼睛好一些

普通白炽灯还无所谓。

网友D:
这个10W六只5元的,以及其他的一大堆。功率远远达不到标称值

但反过来,像我玩天猫农场,前些日子200阳光换1元红包、这个灯泡大约1元买下、操作做好了得到400阳光的同时还能得到10000肥料用于水果农场种植。就是说买到这个不仅不花钱还能赚到,手头前后买了200多个了。如果卖家是像我这样得到的,卖了赚一点算一点。也许挺正常。

网友:
除灯泡外,手头还有大量墙壁插座。这是大家都明确知道干什么的。其他如各种气动气管接头、喉箍、手拧螺丝等,那天有时间了也发到闲鱼上

网友:
垃圾产品

网友:
有闲功夫改散热可以要。主要是散热不好。当然用卫生间或楼梯声控灯那种不长时间开的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用就买好的,以前我也买了一大盒子便宜的,真是没法用,发蓝,频闪,坏了就直接把壳子蹦开,到也是能用 ...

有道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10W六只5元的,以及其他的一大堆。功率远远达不到标称值

但反过来,像我玩天猫农场,前些日子200阳光 ...

天茂农村太费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10W六只5元的,以及其他的一大堆。功率远远达不到标称值

但反过来,像我玩天猫农场,前些日子200阳光 ...

请教高手,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E:
我买了,合一两块钱一个,别的不知道,反正我要的20W的,亮度很一般,不及店里买的三分之二。明显功率不够,里面做工一般,买了三个就有一个不亮的,焊点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合一两块钱一个,别的不知道,反正我要的20W的,亮度很一般,不及店里买的三分之二。明显功率不够 ...

主要是有频闪,还发蓝,不是正常的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合一两块钱一个,别的不知道,反正我要的20W的,亮度很一般,不及店里买的三分之二。明显功率不够 ...

明白了……看来这种便宜不能贪

网友:
我买过,功率虚标严重买的是38瓦的,用功率计一测只有26瓦。

网友:
楼上太优秀了

网友(2021-01-04):
还是淘宝拼多多买吧,不到一块还返一块,白嫖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款式的比较难无损拆开改小功率

但这个价格的灯应该是很好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