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东芝TH58TAG6S2FBA89掉CE使用安国AU6989GTD抢救成功

楼主(2020-12-05):
如图一片东芝TH58TAG6S2FBA89 原本是4CE 8G的SLC颗粒 现在掉的只剩1CE了
现在用安国6989GTD抢救回来了 大树家购入的 支持3D 因为此颗粒查询flash master得知VccQ为1.8V  而支持3D颗粒的板子应该也是1.8V供电吧(猜的)
至于颗粒的VccQ和U盘主控板的供电是否需要一致我也不是很清楚
Ps:我有使用一片银灿903双贴了东芝7S2F(VccQ:1.8V)未做任何跳线也成功量产(板子上就没有任何元件标识 这还跳个锤子线呢) 跑圈也正常  所以比较疑惑这个电压跳线到底是不是有必要

使用方法见设置图中红圈  只需要将Flash类型选中为Toshiba TC58NVG4S2FTA00(Tog) Flash数量选为 1
即可量产成功 大致意思就是4S2F*4=6S2F 它俩ID是一致的
至于那种比较极端的情况 如4CE掉的只剩2CE 而且还是不连续的CE能否量产成功 这个我暂时没碰到过 如果下次碰到再做测试

下图是is903+7s2f双贴

网友:
6989那个跳线有的不跳不能开,有的就可以,我也碰到过,的确很迷

网友:
老颗粒用3.3没问题的,可能跑圈还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