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昨天测下汽车电瓶起动电流

楼主(2020-12-05):
203表,可测直流,但没瞬间测电流功能,试下,也可以测,应该准吧,视频抓图。同时夹住起动机线和电池充电线。

网友:
启动那一瞬间电机从静止变旋转电流要比旋转起来大好几倍(一些大功率电机都有设计软启动电路)。另外冬天机油粘阻力大需要的电流也大,所以汽车电瓶大部分都是在冬天牺牲掉的,跟人一样老年难过冬呢。

网友:
好大的电流值。

网友:
启动电流是大,测试过待机时电流多大么?

网友:
万用表测瞬间电流测不准的

网友:
取样率不够高,抓不住电流的峰值

网友A:
用∆保持峰值就可以测到最大值

网友B:
建议楼主测试电瓶负极,发电机正极两处启动时和启动后电流值,以后我用ut204测试1.6jetta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保持峰值就可以测到最大值

中间键是相对值,清底数的。不是峰值。没有这功能。据说写inrush字样的表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测试电瓶负极,发电机正极两处启动时和启动后电流值,以后我用ut204测试1.6jetta看看 ...

夹负极也一样吧,公用的。空间小,又懒拆

网友:
319可以测启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