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漏电的加湿器

楼主(2020-12-05):
山上的加湿器,加水通电外壳麻麻的,漏电不敢用了,拆开看看。
电源板bk69的大电阻爆了,附近原件感觉进水了,这个四脚原件817管脚已经锈了,两个蓝色小电阻引脚也锈了,风扇也是山上的没有标注电流,这个金属探头不知道是干啥的,加湿器应该不用温度控制吧。

网友:
好像温度探头显示温度用的,我父亲买过一台加湿器也是有温度显示,只不过电路板一角贴片热敏电阻。要安全的话买USB充电加湿器,缺点喷雾量偏小,或者外置12到24伏电源供电加湿器。

网友:
应该是水位检测,水太少不启动。

网友:
我也买过类似的,超声波震出水,风扇吹出雾气,劲大;

缺点是不能放倒了,会漏电,关键还是220v的;一直想改成5v或12v安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