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电热水器安全阀,选大0.1mpa,有隐患吗?

楼主(2020-12-05):
海尔的,额定是0.8mpa,但是冬天水密度大,加热至70度以上时,安全阀会暂时性滴水。按说这是正常的,可以往从未遇到过,滴水没接下水道,也挺烦的。

所以我临时性把双出水净水器的净水龙头24小时开着点(约2滴每秒),泄点儿压。可这也不是事儿。

那么换个0.9mpa的安全阀,可以否?实际上超压时间并不长,断电后温度略降,压力就小于0.8mpa了。。。

网友A:
注意给热水器排下气,可能里面空气进了造成加热气压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给热水器排下气,可能里面空气进了造成加热气压升高

应该不是。我刚刚前几天排空清洗过热水器,但这现象去年安装后就出现了

网友B:
为什么不考虑换安全阀,明显原来安全阀的密封圈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考虑换安全阀,明显原来安全阀的密封圈不行了。

不是安全阀的密封圈的事情,是压力的问题。我家热水器换过,没用,还是从泄压口滴水。

网友:
把排水口接管,顺到下面放个5升矿泉水桶
我家一个星期接满一桶,然后用这个水给鱼缸换水。

网友:
其实,你可以把泄压阀(其实是单向阀+泄压阀)拆下来,在单向阀那里做个小手术,把它弄成可以反向漏水的状态。这样热水器的压力大于管道压力的时候,水压就会从这个漏水的地方反流到 自来水的管网里。然后可能会出的问题就是当水压变化的时候(大开冷水侧水龙头,洗衣机进水,冲马桶),可能会有噪音(类似用胶皮在玻璃上擦的声音,形容不好,反正挺牙碜的声音)。

这么说,是因为我家的热水器就从不从泄压阀往外滴水,前年加装恒温混水器,发现拆掉进水管的泄压阀进水口那里往外滴水。仔细检查发现密封圈有破损,然后就知道了前面的声音出现的原因了。然后就换了新的泄压阀,滴水,然后退掉换了比原装的泄压阀承压大了0.2个压的,然后发现还是往外滴水。。。现在,用了2根输液管 连起来加装到泄压阀的出水口上,引流到马桶里了。

网友:
热水龙头时不时开开不就完事了。实在不可接受直接换泄压阀啊。10-20元一个,作为数码人换换这个阀门应该没难度啊。

网友:
个人不建议改变压力参数!滴水事小!热水器超压使用,危险大大的!

网友:
相反,给热水器里冲点气进去就可以了,拧掉进出水软管,然后出水口放出半升水,再把软管接回去就可以保用半年,时间长了里面的空气就会慢慢被压进水里被放出来,到时候发现安全伐再次漏水时就再放点气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安全阀为了释放容器内部压力,选小一mpa更安全。万一就是多了那么一点释放不了压力就不安全了。

网友:
你这个是安全阀老化了,止回泄压功能不工作了,换个新的0.75就行了(或者拆开来把止回阀那一个部分拆了(原厂有的就没有,用嘴吹正反都能吹气)。。。

新的泄压阀0.3开始往冷水管子泄压,0.75Mpa对外泄压。。。(不要关闭冷水进水阀门)

绝对不要更改任何热水器的设计参数,这玩意说起来也是压力容器,一般自来水压不高于0.3Mpa,高楼水压高的话找物业调整供水压力,。。。

网友:
原装的泄压阀漏水,说明你改装以后热水桶内加热时产生的压力大于泄压阀的原设计压力,所以才会漏水。擅自改动泄压阀带来的危险系数会增大,如果有什么不测,厂家是不会承担责任的,而改动压力阀所产生的一切后果,都是你自己承担。你作好这个心理准备,就可以随意改动了。。。

网友:
高温滴水,低温滴吗?
如低温也滴,换新品。
按说这是正常的

网友:
其实差不多一样的,其实没有必要换的,高温肯定会放水的,压力大不放出来,就等着爆炸,没有必要调得温度太高,这样箱体容易出水垢。

网友C:
第一,你那里的自来水压力是多大
第二,你打开泄压阀能不能正常工作

我前天帮表妹清洗电热水器,她说没滴过水,但是我拔动泄压阀是有水可以喷出。
镁棒底部被水垢卡住,已经浸泡柠檬酸大半个小时了,太费劲拔出来。不过拔出来是对热水器施加了拉力,小心热水器掉下来(极端情况下,爆炸螺丝没装好/墙壁受力不行)

如果你原来的泄压阀是0.8的,可以考虑换成0.75、0.7那些,只能小不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你那里的自来水压力是多大
第二,你打开泄压阀能不能正常工作

水压是比较大的,一楼。
打开泄压阀能出水的——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压是比较大的,一楼。
打开泄压阀能出水的——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一楼,可能要装减压阀。

网友:
不可以,液体不可压缩,加热后膨胀,密封容器内部压力增加,总要有个途径泄放,你安装0.9Mpa的卸压阀压力就会升到0.9,你安1Mpa的压力就升到1,,,,,直到你热水器爆炸。

网友(2021-01-27):
没那么玄乎吧,热水器设计压力肯定会远远大于压力阀的压力的。大了0.1也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