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网络的麻烦帮忙看看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2020-12-05):
有一台无线路由,LAN口接在主有线路由的LAN口上,无线路由关闭了DHCP,开了无线,现在要怎么访问这台无线路由?不能有线连接这台无线路由,只能有线连接主路由或者无线连接

网友:
手工设置无线连接的IP地址,设置成无线路由器这一段地址也可以访问无线路由器

网友:
楼上说的对,自己家的胖AP就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
2楼正解,另外手工设置IP地址后不能访问互联网是正常的。
设置完改回来。

网友:
直接访问该ap的ip地址就行了。

网友:
A:无线设备手工设置无线连接的IP地址,设置成无线路由器这一段地址也可以访问无线路由器
B:电脑端 浏览器 地址栏 输入 无线路由ip:80   ps: 192.168.2.3:80    ---------主路由没有修改端口、是默认端口80且开放该端口。

网友A:
如果不想重置  并且你没改过无线路由的IP地址的话
1.用有线连接路由
2.修改IP地址为路由器同段的IP地址,如果你没更改过的话应该在无线路由的下面会有标签,一般设置为同网段的即可例如你路由的默认IP是192.168.1.1那么你把本机IP设置为192.168.1.10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3.这样就可以正常访问你的路由管理地址了。
4.如果这种方式连不上就重置吧。

网友B:
一个简单办法:把无线路由器IP设置成和主路由器同一个网段,如果主路由器192.168.10.1,无线就设置成192.168.10.250,关掉无线的DHCP就行了。

网友:
按复位键复位,从新设置路由器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C:
刷相应的第三方刷机包,可以闭掉另几个LAN口(甚至把WAN口改成LAN口)。以前我有一个华为AD无线猫,原厂固件都支持闭LAN口做纯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想重置  并且你没改过无线路由的IP地址的话
1.用有线连接路由
2.修改IP地址为路由器同段的IP地址,如 ...

已经说了不能有线连接无线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相应的第三方刷机包,可以闭掉另几个LAN口(甚至把WAN口改成LAN口)。以前我有一个华为AD无线猫,原厂固件 ...

兄弟你走错片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简单办法:把无线路由器IP设置成和主路由器同一个网段,如果主路由器192.168.10.1,无线就设置成192.16 ...

我记得以前这么干过,好像有什么副作用,记不起来了,反正后来就没这么干过

网友D:
设置好无线后就不需要访问了。

如果对无线重新设置,就拔掉与上级路由连接的网线,重启,电脑上用这个路由的固定IP网关就可以登录设置一些参数。(因为关闭了hdcp,就要记得网关,不记得就只能rese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好无线后就不需要访问了。

如果对无线重新设置,就拔掉与上级路由连接的网线,重启,电脑上用这个路由 ...

为啥一定要拔上级的网线?不拔有办法访问吗?

网友:
手动设置无线路由器的lan ip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啥一定要拔上级的网线?不拔有办法访问吗?

你不拔,你的电脑就由上级路由分配了IP,怎么进入ap的网关?好像强行设置都不行。
拔了,把电脑的IP和网关设成ap的,自然就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拔,你的电脑就由上级路由分配率IP,怎么进入ap的网关?好像强行设置都不行。
拔了,把电脑的IP和网关 ...

是的,强行设置也不行,看来还得拔

网友D:
能刷高恪的路由,可以从高恪云访问AP,无论远程还是网内都可以。
刷过其他的老毛子也好,openwrt也好,只能用前面的办法从网内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刷高恪的路由,可以从高恪云访问AP,无论远程还是网内都可以。
刷过其他的老毛子也好,openwrt也好,只能 ...

内网穿透的还是算了,总觉得不安全,所有东西都在内网上共享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