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的汽车应急启动电池

楼主(2020-12-05):
冬天来了,汽车出现了启动困难的症状。买了法拉电容和一些磷酸铁锂电池做了一个汽车应急启动电池。效果刚刚的。就是外观丑了点。

这是网购的超大法拉电容和磷酸铁锂电池

电池盒没有合适的,只好拿酒壶来整了。

样子不忍心看,太丑了。

昨天正好朋友的车发不着了打电话让我去急救,于是我提着我做的这个电池去了,结果朋友老远远的就大声喊道:是让你来整车的咋提着酒来了,是还要喝点吗。我只好跟他解释这是我做的电池啦。

网友A:
电池用来存电,电容提供瞬间大电流?

网友B:
一块电动车电池搞定。12安不行就20安的,20安不行就45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块电动车电池搞定。12安不行就20安的,20安不行就45安。

一般来说12A足够,不过拆电瓶还是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用来存电,电容提供瞬间大电流?

说的是呢。电池是普通的电池放不了大电流,靠法拉电容出力。

网友:
这酒壶外壳不错,提手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块电动车电池搞定。12安不行就20安的,20安不行就45安。

光用电池再好也用不了几年(储存着都会气鼓老化)。还是法拉电容可以用的时间长,有法拉电容出力,这样电池就是用内阻大的报废电池都没问题。

网友C:
为何不不直接用充满电的6串法拉电容,还需要配铁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不不直接用充满电的6串法拉电容,还需要配铁锂电池?

法拉电容毕竟储存的电量小,碰上老车半天启不起来就完蛋了。

网友:
创意不错,提起来方便

网友:
就地取材,一壶两用,。

网友:
好用就行

网友D:
说说使用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说使用效果怎么样

效果嘛因为有法拉电容的瞬间大电流放电新车秒起,但是也有不足,就是那种嗯嗯嗯半天启不起来有问题的老发动机法拉电容就不灵了。因为法拉电容电流大放电也快,最多一次启20秒就得休息几分钟从锂电池那回电过来。(不过这种事估计碰不上,连单缸的柴油机头也是秒启)。

网友E:
这应急电池块头大了点,堪比小电瓶了。一直也想做个更小巧便携式的,但开车十五年、已换两辆车,基本没有过这样的需求啊。倒是备有一个小电瓶,今天补了补电,明天试一下楼下我那两个多星期多没动过的SUV,看看用了6年多的原配风帆电瓶是否还能一把着车。

网友:
曾经搞了一个比较大,现在想搞一个像淘宝卖的那种既是充电宝又可以启动车子,小巧一点的

网友:
4组磷酸铁锂并联应该就可以了吧,不用再加法拉电容。

网友:
有成品买,500多,平时不需要维护,应急时用原车电瓶充电几分钟,使用时14V放电15秒,内部应该也是大电容

网友:
 确实太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应急电池块头大了点,堪比小电瓶了。一直也想做个更小巧便携式的,但开车十五年、已换两辆车,基本没有过 ...

万能宝  4串5.5a磷酸铁锂。  35C放电。。启动汽车,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