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交作业,做了2个可调电源,XL4015芯片的

楼主(2020-12-05):
上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782

这个用了 24V,12A开关电源,调节成28V使用,附带5V,2A,可以给电压电流表供电

空闲时候随便做着玩的,上贴中已经知道,这种可调电源模块性能一般般,随便用用也还行吧

前面

后面

正面

反面,用了4个胶垫

后面本来是接线的,找个铝板盖起来

内部

散热器太大了,拆了个电容,接了个大电容在旁边

把风扇改成温控的,用一个50度开关

芯片超过50度,再启动风扇

短路电流,和万用表有点差别

感觉还可以往上调,可是模块是5A的,就在范围内使用吧

找个灯泡,12V,50W,当负载试试

感觉还可以,点了10几分钟,散热片还不热,没有到需要启动风扇的热度

散热片是自己做的,厚实,又宽大

买了一下散热片,总觉太单薄了

串个万用表,测试一下电流

感觉这个4位电流表精度还不错

--------------------------------------------------------------------------------------------------------------------------------------------------------------------------

另外一个,用的是24V,6A的开关电源,也带风扇,调节28V使用

找到一个收纳盒,大小差不多合适

电源和开关

后面加了胶垫

内部,用了一个7805给电压表供电,直接用28V也可以,感觉5V要稳点

散热片也是自己做的,铜片散热还不错

散热片下面还用了一个50度温度开关,来控制风扇

测试一下电压,还不错

电流也还行,做个4表头和上面那个基本一样的精度,蛮不错的

接负载试试,也是那个12V,50W灯泡

这里是把风扇从开关电源里面取出来,装在外面,风扇什么安装模块

还有很多零件,没事可以做点东西玩玩

模块,电位器,电压电流表,都还有剩下,以后用变压器再做个

网友A:
楼主动手强,电压电流表样子不错精度如何?diyer 都是苦于没有合适的盒子/外壳,3d打印 投入成本有点高。这几种盒子适合diy 、价格不高

网友B:
改2个可调电源,功率过小,材料买了一堆,大洋花了很多,浪费很多的时间,

网友C:
十格收纳盒,一看就是红包撸的,我也撸了一些,装零件用

但是密封性不好,不能装贴片。。。

网友D:
第二个用可调模块比较合适,因为那个电源改可调比较麻烦,第一个目测是494系列的电源,本身就可以改大规范围可调,直接加个表头就解决了,你这一搞体积变大一倍,另外 那个风扇的风是往外吹的,你把热风吹到上面的盒子里是要干嘛,让dcdc模块再温暖一些?

网友E:
直接用这个电源就可以改可调电源的。。。

网友F:
外壳到垃圾站找哪些板子大块的不贵自己裁剪。走运能碰上有品相9新的金属外壳也不贵。

网友:
做的不错,等楼至继续。

网友G:
买桂辰那个4位表 可以精度0.001,真的 我自己用起的 确实精度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动手强,电压电流表样子不错精度如何?diyer 都是苦于没有合适的盒子/外壳,3d打印 投入成本有点高。这 ...

电压电流表精度非常不错,给18650充电,串联万用表,小电流状态电流也相同,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2个可调电源,功率过小,材料买了一堆,大洋花了很多,浪费很多的时间, ...

直接用模块啊,简单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格收纳盒,一看就是红包撸的,我也撸了一些,装零件用

但是密封性不好,不能装贴片。。。 ...

是啊,很多零件都是红包撸的,10格的比较软,小芯片用8格的盒子装,密封好

网友:
按楼上说494的话直接改内部,不过模块化是电子世界的未来走向,主要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2个可调电源,功率过小,材料买了一堆,大洋花了很多,浪费很多的时间, ...

要功率大的话尽量避免用楼主开关电源加升降压板三次电源结构,用电动车联盟论坛通讯电源改可调,直接220伏输入很方便。我几年前也弄过不少升降压板,为了配合电池组做免布线可调电源,XL6009虽然比LM2577多过热保护,但是SEPIC结构效率不理想发热大,buck一boost同步整流LTC3780太贵容易烧7805辅助供电芯片没敢入,换成类似LM5118二极管整流也是buck一boost升降压,效率比SEPIC单管式电容隔离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个用可调模块比较合适,因为那个电源改可调比较麻烦,第一个目测是494系列的电源,本身就可以改大规范 ...

改可调好像都是明纬电源的方案,这个电源不知道什么品牌,没有找到方案风扇吹出来是冷风啊,因为开关电源全厚铝机身,又用不到全功率,一点都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这个电源就可以改可调电源的。。。

不会啊这个电源不出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啊这个电源不出名

应该是7500方案的,两个电位器就可以改成大功率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壳到垃圾站找哪些板子大块的不贵自己裁剪。走运能碰上有品相9新的金属外壳也不贵。 ...

没有去过垃圾站附件好像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桂辰那个4位表 可以精度0.001,真的 我自己用起的 确实精度不错

这个不知道什么牌子,精度也是不错哦

搜索桂辰,内部图好像和这个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