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北漂维修日记-LED灯板维修纪实

楼主(2020-12-05):
12月5日

PART 1

今天卫生间外面洗漱台的顶灯坏了,症状是打开开关,灯罩闪烁,但是不亮。和朋友一起合租的屋子,卫生间里面没有窗户,洗漱台没有灯的话,平时使用完全不方便。作为资深拆客,出现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念头不是换新的,而是看看能否修复(笑)。

家里顶灯都改造为LED灯板的那种了,色温惨白,估计蓝光超标,但平时用也就无所谓了,今天坏了才打开灯罩看了下,整体没有烧黑的痕迹。

就是这货,后面有磁铁可以吸附在铁质灯罩底座上

简陋的接线器

驱动也是一体化的,一开始怀疑是驱动坏了,但里面很干净,也没有烧糊的迹象,查了一番资料后,发现大多数是其中一颗LED烧了,导致串联电路不通,所以我把目光转移到LED灯珠上

翻箱倒柜找出一个备用的线路

没有剥线钳,用剪刀吧

连接电路,打开开关,除了下面的一颗外,所有LED都在闪烁……

仔细观察,不亮的灯珠上有一颗黑点,怀疑是烧毁了

果然,灯丝是两并联,已经烧毁了

刮出铜箔,短接这一颗LED试试

用沾湿的棉签短接,发现其他灯正常点亮,基本上判断故障就是这烧坏的LED了

堆焊锡修复之……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装回去正常使用,因为少了一颗,所以其他LED分担更多电压,看起来比原先竟然还亮了(囧)

PART 2

修好了卫生间的灯,我忽然想起来自己的卧室好几个月之前顶灯就坏了,不过我一般每天回家只开台灯,屋里大灯不开,几乎对我没影响,但趁着这个机会,我顺手也修复了吧。

拆掉灯罩,才发现是宜家的顶灯,这个灯的故障相同,打开开关,LED都在闪烁,内圈的四个灯没亮——我当时没细看,给后来的修复增加了困难。
因为家里没有趁手的工具,所以我只把LED灯板拆下来了,驱动还留在天花板上(抬头干活可太累了)

简易的维修电源,USB升压

几块钱买来的简易万用表,不具备驱动LED的电压(电阻测量档位),只好表笔拆下来另作他用

鳄鱼夹夹住表笔,进行LED的测量

测了刚才看到的内圈LED,发现是好的,所以只能把所有的LED测量一遍,发现是两个并联一组,22组串联起来的,驱动输出28-90V电压,不知道它是怎么匹配上正好电压的。

测到外圈的一组时,发现不亮,应该是烧坏了

仔细观察好的灯珠,颗粒饱满,金丝位置也正确,发光的DIE也正常

烧坏的LED,DIE碎了或者金丝的位置坏了,这两个是点不亮的
挂掉外面的塑料壳,准备堆焊锡短接修复

短接修复之

测试了下,可以连通电路了

上电测试,发光正常~

维修结束

PS,这种设计,有点浪费LED啊,一颗坏了,一般人就直接全部扔了买新的,不环保啊!!!

网友:
一般家里会修灯珠的有几个?会自己替换灯盘已经算动手能力强了。

网友:
不换灯珠的都不是好维修工

网友A:
然后没几天,全灯都坏了,没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然后再拆开想再修,所有的LED灯珠都变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没几天,全灯都坏了,没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然后再拆开想再修,所有的LED灯珠都变黑了 ...

先生这话才是王道

网友:
工具简直就是简陋,拍照技术还行

网友:
过几天就全挂了。。。

网友B:
那些说不几天会全挂的都是在猜吧,这驱动是恒流的,去了一颗,电池不变,电压会变低的,我家里的灯都是这么修,撑了好几年,但是只要坏开了,后面会陆续坏,因为同样的质量,同样的工作条件,寿命也都差不了多少,到时间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些说不几天会全挂的都是在猜吧,这驱动是恒流的,去了一颗,电池不变,电压会变低的,我家里的灯都是这么修,撑 ...

而且去掉一个灯珠后,总发热量会降低!

网友:
总的来说,还是应该更改驱动电流,驱动上的取样电阻如果两、三个并联,去掉一个就好,别问我咋知道的,几百买的TCL吸顶灯也这样,居然是玻纤板,双色驱动,驱动电流居然可以给到300ma:sweat:

网友:
恒流电源少一颗不会变亮,短接之前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流,短接还烧灯珠就是电源坏了,我修过很多了。
拆灯珠利器:电饭煲保温片焊台。配合焊锡膏使用。

网友:
临时用用还行,超压工作,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网友:
灯珠坏了不能短接,没有灯珠加个二极管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没几天,全灯都坏了,没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然后再拆开想再修,所有的LED灯珠都变黑了 ...

是这样的,我也这样搞过,但是过不了几天,灯炮一个接一个地坏,也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