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达人,耳机问题,原装先锋单元改mmcx口

楼主(2020-12-05):
收到打开就这个样子,口径太小,扬声器单元能不能拆,怎样拆,怎样区分±极?

网友:
区分正负极: 图片第2张,红点侧为正极.

网友A:
焊接不需要拆卸发声单元.直接用小口径烙铁头焊接线缆即可.焊接注意时间不要太长,以免损坏振膜.发声单元当然是可拆卸的.

网友:
这个单元挺完整的,适合改装mmcx!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不需要拆卸发声单元.直接用小口径烙铁头焊接线缆即可.焊接注意时间不要太长,以免损坏振膜.发声单元当然 ...

感谢回复,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