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误杀一根203H发热芯

楼主(2020-12-05):
同事换下两根203H的发热芯,顺手拿来拆了

中间的是测温热电偶

拨下塑料连接件和热电偶

把激光焊接部分磨掉

从后面顶一下,就出来 内芯了

有个陶瓷圈,碎了

发热芯内部结构

银丝   应该是真的银,整个电阻不到1欧

两层线圈

拆完发现整个线圈没有断点,拿了另外一根测试,草泥马!这是好的啊,热电偶也是正常的,300多度有10几毫伏的电压,照片没拍,不知道同事怎么判断是发热芯坏了

END

网友:
没事  继续发挥作用

网友:
不杀白不杀,杀了也白杀。

网友:
给换新的找个借口,嘿嘿,老师傅了,拆先起码测下呀,这又浪费一个了。。

网友:
谢谢分享。重新绕回去,还可以救活。。。。。。

网友:
有些是加热了短路。。。也不能说没坏

网友:
这很明显是谋杀

网友:
会不会有暗短路,工作时间长就出现问题?

网友A:
别扔,这个当备用的吧,等那个坏了还可以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扔,这个当备用的吧,等那个坏了还可以换一下。

另一个还给他了,

网友B:
发热芯钢壳上没有打 生产日期的不是好货。

网友C:
我有一根加热中途坏了,拆下测量没断路可能匝间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根加热中途坏了,拆下测量没断路可能匝间短路了

有这个可能,电感量小了,工作电流偏大,焊台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芯钢壳上没有打 生产日期的不是好货。

估计只有快克的才有打字吧,这种小厂的都没见过有字

网友:
银丝绕手上。是个好手镯。

网友:
这烙铁芯还有点复杂

网友:
对,是谋杀,到手应该先测量,好的接着用,坏的再来拆的玩!!!!
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