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解酷孩游戏掌机(CoolBaby RS-11)

楼主(2020-12-05):
上次买了个78块的掌机屏幕又暗又小还好七天无条件退货,退了又选了一款酷孩RS_11支持八大模拟器,可以听歌看视频电子书,五寸屏8G内存可以扩展内存卡,1200ha电池可以游戏存档158块感觉还行,ATJ2279B 主控方案,不过液晶屏排线为什么要接驳后要连主板?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就是内部做工太山寨了,还是十几年前的MP3/MP4播放器的风格。

网友:
这喇叭是认真的吗

网友A:
这个玩FC游戏会节奏不会加快的?以前买的就是加快了,跟不上,很快就完了

网友:
竟然不是牛屎

网友:
还是觉得屏幕分辨率太差了,还不如手机好看了

网友(2021-01-23):
山寨机外形模仿PSP的时代终结,模仿任天堂SWITCH的时代开启

网友(2021-02-23):
喇叭真心不行了,小到可怜的地步了

网友:
应该这个屏是非定制件,可能是排线不够长或者主板的卡座的位置只能设计在那,多加一节延长排线好装配一些

网友:
屏是用热熔胶粘的。

网友(2021-12-13):
这个和rs08哪个好

网友(2022-10-28):
引用 网友A:
这个玩FC游戏会节奏不会加快的?以前买的就是加快了,跟不上,很快就完了 ...

所谓的加快,其实fc游戏本来就是这个速度,只不过我们玩的山寨pal制会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