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没在电脑上可看抖音网站。

楼主(2020-12-05):
从前有一个几个月没去发现穷疯了,要开会员?

网友A:
用安卓模拟器或者Android-x86系统啊,
如果是笔记本的话推荐FydeOS,可以运行安卓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安卓模拟器或者Android-x86系统啊,
如果是笔记本的话推荐FydeOS,可以运行安卓软件的。。。 ...

那太麻烦了。

网友:
电脑上用蓝莓模拟器,我用了好多年了,APP都可以安装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太麻烦了。

装个夜神模拟器,再在里面装个抖音,很简单的。。。

网友:
我用网易那个miumiu模拟器,就是太耗资源。

网友:
还不如油管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