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德伟dc927直流电钻调速开关拆解

楼主(2020-12-05):
dc927 调速开关  拆解 做工很好

网友:
好像电阻膜调速,电动车转把线性霍尔更好,至少能防水,不用担心电阻膜接触不良到失效。

网友(2024-11-15):
我有个博世的,调速不好用,只能按到底才能转,不知道是不是碳膜已经磨损没了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