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条诺基亚充电线(NOKIA CA-100C)

楼主(2020-12-05):
再见找到一个诺基亚充电线,USB插头比一般的线长一些。拆

网友:
这个是升压电路!

网友A:
应该是SEPIC升降压电路,诺基亚充电挺麻烦的,普通USB转接无法充电,需要楼主原装线,当初一条挺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SEPIC升降压电路,诺基亚充电挺麻烦的,普通USB转接无法充电,需要楼主原装线,当初一条挺贵。 ...

如果家附近有摊,应该不难找到,虽然比以前少了很多。

网友:
当年我就买过诺基亚的n70  搭公交被偷了 又买一个 记得充电器是连线的 才300m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家附近有摊,应该不难找到,虽然比以前少了很多。

几年前我买过几根旧的,内置5伏500毫安限流输入,输出大概700毫安到3瓦仿流明白光LED灯珠,效率比限流电阻高,配合铁丝加充电宝正好做一个USB简易小台灯,有短路保护很耐用。LM2577等大多数升降压板没有保护,过流烧芯片,XL6009虽然有过热保护,但是没限流输入可调,最大4安固定输入。

网友C:
这玩意儿记得之前老站有帖子可以改9v的给万用表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儿记得之前老站有帖子可以改9v的给万用表用…

可以的 就是静态电流太大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9682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89923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 就是静态电流太大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9682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 ...

加个开关就行了,还是AA的表比较好,9v的两块锂电池也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我买过几根旧的,内置5伏500毫安限流输入,输出大概700毫安到3瓦仿流明白光LED灯珠,效率比限流电 ...

不知他,升到6伏,带得动血压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他,升到6伏,带得动血压计吗?

可以升压到6伏,只是输入电流被限制在500毫安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