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37M11HM电视机不定时黑屏,拆修成功

楼主(2020-12-05):
同事的一台电视,有时开机黑屏,有时开机正常,有时播放一段时间黑屏,有时播放一段时间自动亮屏。黑屏时有声音,以为是电容怀孕或者某些发热大户虚焊,拆机发现电容完好,仔细看有散热片的元件也没有虚焊,百度搜37M11HM黑屏维修案例,有一条说到背光控制开关和PWM调光虚焊,于是检查该机电源板ADJ和ENA处,果然看到ENA脚虚焊。补焊后试机正常。装盖后看了近一小时,不再黑屏。【2020.12.06 下午三点补充:补焊后使用10多小时,至今依然没出现原来的毛病。】

网友:
这机子还容易烧PFC,去年修过一台这个型号的。

网友:
没有说明检测过程,什么会检查到这两处地方虚焊了

网友:
说了,网上查的

网友:
创维的通病,不止这一个型号,我家的32寸和这个一模一样的毛病,一模一样的原因,一模一样的处理方法

网友(2021-09-23):
做工用料都太差了。

网友A:
crt时代,呼吸效应 就比 三星的 厉害。

网友:
奇美屏不见得有什么好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rt时代,呼吸效应 就比 三星的 厉害。

感觉 康佳  长虹 高压稳一点

网友(2022-04-03):
都拆开了,加大散热片。夏天不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 康佳  长虹 高压稳一点

有个 32寸康佳,也有一样情况,那天拆开看看。

网友:
这个地方虚焊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拆都拆了,换LED更好还省电

网友:
这个地方虚焊是通病

网友(2022-11-28):
我家就是同样的故障,我也补焊试试

网友(2023-08-23):
我把后盖的四周螺丝全部拧下了,后盖拿不下来,还有哪里需要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