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趁嘉立创免费3D打印整个焊接吸烟器

楼主(2020-12-05):
前一阵嘉立创3D打印试运行,搞了个免费测试

自己打磨喷了下漆,效果还不错

网友:
哪里能制作3d打印文件 跟在线画板一样简单的那种

网友A:
嘉立创可以免费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可以免费打印?

已经截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截止了

好的 知道了

网友:
我自己打了一个,发现平时用的不多,买掉了

网友:
过滤效果如何

楼主:
感觉反过来用还有点效果,正面加个海绵几乎吸不动

网友B:
他们的打印,你拿回来的时候,有层纹吗, 你这个喷漆不错啊, 我也喷了,老喷不好, 可否赐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们的打印,你拿回来的时候,有层纹吗, 你这个喷漆不错啊, 我也喷了,老喷不好, 可否赐教下 ...

有横纹,用400目左右的水砂纸打磨就行,喷漆就看手艺了,少量多次

网友:
3D打印,,,,,,,,,,我不会CAD画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反过来用还有点效果,正面加个海绵几乎吸不动

噗,跟我买的假白光还是日置吸烟台一个鸟样,虽然有海绵,但是几乎没什么吸力,只是从眼睛鼻子跟前把烟雾吸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再吹出去。。。

网友C:
是光固化还是FD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光固化还是FDM的?

应该是FDM,有横纹

网友:
大大门,我想问一下,你们喷漆用的什么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