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特安斯TA801c万用表大电流档温漂有底数问题及解决

楼主(2020-12-06):
前久购买的特安斯801c万用表,有ua档,mv档,折腾后又有温度档,(折腾温度档请看这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0410),该有的功能基本齐了,又是我喜欢的3个测量孔,小巧外出携带方便购买后偶尔使用,一直是我喜欢的类型之一,几天前打算做个详细的校准,发现大电流档一直校不准,测试后才发觉大电流档温漂非常严重,具体表现为,你测一个5a的电流后有几十个字的底数,不能即时完全归0,底数随着时间慢慢才归0,大概需要几分钟不定,这样的状态下测量的准确度可想而知,,,,

看图片,大电流测试后都有底数用5a测试

去掉电流后都有十几到几十的底数,测试时间越长底数越大

动图更能说明问题,

测试了多块多品牌表唯独这表有这问题,拆开看看是什么问题,一边测试一边用热风枪尝试加热及冷却不同的元件后的表现,发现那个10mΩ的贴片取样电阻问题最大,想想别的表如6.9元的伊莱科x3也是贴片取样电阻也没有这样的问题,先不管了先换了它试试,,,,

翻箱倒柜找到一废万用表的康铜丝取样电阻测试一看还合适正好是10mΩ的,
弯曲成能放进表内不影响合盖的形态,焊接,调试,,,,

看焊上电阻值9.95mΩ还算正确,不过这时不一定准确,要不断调试康铜丝电阻值并且测试实际电流,
测试如果显示比实际电流大,在康铜丝上加一点锡,如果显示比实际电流小就用老虎钳在康铜丝上钳一道刀,直到测试电流与实际电流相差几十ma就ok了,更精确的数据就后期用闭壳校准的方法校准

焊好ok后测试还有没有底数,看完美解决,连续短路测试后立马归0,完美收官,,,,,

结论:性能很差的贴片取样电阻,想不到厂家是出于什么想法不用常规的康铜丝取样电阻?是控制成本?还是表内空间不适合用康铜丝?既然用贴片为什么不用好点的,,,,,

网友A:
有没有测过贴片采样电阻测5a时的温度?怀疑像温差热电势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测过贴片采样电阻测5a时的温度?怀疑像温差热电势导致的

没有方便测试的温度表没有测试过,有可能是你说的问题,

网友:
哪天买个看看有没有这种情况。

楼主:
就是楼上所说的热电势吧,看测试,这个电阻mv跳字厉害,另一康铜丝就没跳字

楼主:
其他表无问题,动图说明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表无问题,动图说明问题

x3是5mΩ采样,功率小一半,热电势影响小。801那个板子电流路径看起来也偏细没有充分考虑大电流时的热平衡,也有可能是用了廉价的厚膜电阻,可以换个合金采样试试

网友:
LZ你搞那么多万用表搞什么呢?
要不要拿台支援小弟啊,小弟的一台万用表快坏不坏的,呵呵~~
很差的杂版

网友:
谢谢分享,对于玩家可以折腾,对于我们这些业余跳不跳也无所谓

网友:
看样子是和贴片采样电阻的温度有关系。

网友B:
不错的分享,没想到贴片电阻居然还有热电势

网友:
因为没有编程器夹子,就用烙铁焊下来,对照大神教程修改到电容档,顺便修改一下背光时间,话说温度能不能自动校准,我没有其它万用表也没有温度基准,k头是讯维论坛白嫖的,改造一下用在801c上边了,谢谢大神分享方法让我一个小白都能改造万用表了

网友C:
成功照片测量一下t12烙铁和热风枪温度,误差30℃左右,不知道是万用表温度没有校准问题,还是风枪烙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功照片测量一下t12烙铁和热风枪温度,误差30℃左右,不知道是万用表温度没有校准问题,还是风枪烙铁问题 ...

不可能误差那么大的,我改好后不校准都才误差1--2度,是不是你k头规格不合适啊,用阻值10k的探头,百度一下你所在地区的开水温度,烧壶开水测试一下看看误差是否过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误差那么大的,我改好后不校准都才误差1--2度,是不是你k头规格不合适啊,用阻值10k的探头,百度一 ...

谢谢大神,一会儿测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可能误差那么大的,我改好后不校准都才误差1--2度,是不是你k头规格不合适啊,用阻值10k的探头,百度一 ...

改好了没有插热电偶温度档有9℃底数,怎么回事?难道需要手动校准。

楼主(2021-01-10):
引用 网友C:
改好了没有插热电偶温度档有9℃底数,怎么回事?难道需要手动校准。

没插热电偶有底数那是表内热敏电阻检测的温度,也就是表壳内的温度,正常现象,没有高精度温度计对比校准的话插热电偶对比一下开水的温度做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插热电偶有底数那是表内热敏电阻检测的温度,也就是表壳内的温度,正常现象,没有高精度温度计对比校准 ...

谢谢大神分享经验

网友(2022-04-15):
谢谢大神分享经验,有空了搞一搞

网友(2022-08-26):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分享,没想到贴片电阻居然还有热电势

大佬 你以前老站分享的那个stcoled的固件更新后的还有吗?可以分享下不。就是改进了花屏后的。谢谢啦。想更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