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小米米家空气净化器2S

楼主(2020-12-05):
就是这货

拿来的人光说坏了,试了下,加不上电

有点脏

从这里下手

拿下电源板

经测量,坏了一个整流管

两个是并联的 ,坏的这一个是短路了 ,先调起来测试

正常了
其他部分随便看看

谢谢观赏 !
祝坛友们周末快乐 !!

网友:
好像跟一些大客车发动机滤芯很像,可以试试更换,比原厂滤芯更实惠。要是能增加转角配件更好,夏天可以当电风扇。

网友:
某日BOSS拿了这货来拆,后来报价太高歇菜了

网友A:
汽车的不能过滤PM2.5,只能过滤PM10,要求不高可以,要求高的不行的,外面还要包裹合格的熔喷布才行,成本就接近原装滤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的不能过滤PM2.5,只能过滤PM10,要求不高可以,要求高的不行的,外面还要包裹合格的熔喷布才行,成本 ...

原装滤芯也能接受,比飞利浦啥的滤芯要便宜多了

网友:
两个整流管并联,其中一个老化击穿另一个也快了,换大一点的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把那些当官的用这个过滤下,看看有多少贪官??

网友:
做工不错,还好只坏了颗二极管

拆机教程参考: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4500-1-1.html

网友:
滤芯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需要定期更换滤芯啊

网友:
这个滤芯是126一个,我就用的是这个,我觉得挺费钱的

网友:
小米做工都相当不错了

网友B(2022-01-07):
R9 ABCD是多大电阻?   我的烧了  4个全部看不见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9 ABCD是多大电阻?   我的烧了  4个全部看不见字了

哦,明天我看看机子在不在,在的话,我再拆开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明天我看看机子在不在,在的话,我再拆开看看。

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谢谢了

R9接在Q1的S极,是U1的电流釆样

R9烧了,Q1也应该穿了,查一下PWM芯片

其供电由D2来

不可只换R9,贸然通电。一定要查出故障源头。

网友:
这玩意有多大效果?家里灰尘不会很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R9接在Q1的S极,是U1的电流釆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