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结构胶补真空胎

楼主(2020-12-05):
我的汽车停久了,
有一个胎彻底瘪了,脱圈了,
我喷点除锈剂,
自己打出来的,
但是钢圈有锈,
还是轻微漏气,
正好疫情外面的补胎铺嫌弃我车破,
不愿意给我轮胎除锈,
我的车明年就报废了,
开的也少,
也不想换新胎了,我把气放掉,
然后在轮胎和钢圈结合处打黑色结构胶,
等胶干了打气,我想再是有冒气的小针眼就点502胶
然后就基本2个星期补一次气就行,
好几个月过去了,
现在几乎不漏了,
但我还是过两个礼拜就用充气泵,
气压不够就补足。

楼主:
最近小孩的自行车一直破,
我研究了一下,
以前有一次扎了个自攻螺丝比较硬,
在钢圈内部扎出很多点,
那些点就形成毛刺,
所以换胎首先要把钢圈内部不平的都锉平,
然后贴上胶带防护,
再装新胎,
上内胎时,
里面要先打点气,
这样不会翻转和压胎,

网友(2021-02-17):
你可以用那种自补液吧!反正也该报废了也就不在乎自补液的副作用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就是相当于在不平整的地方,加了一层过渡结构。

网友:
以前摩托车轮毂变形漏气,用辣条垫在漏气点。也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