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影驰的固态盘,如何短接

楼主(2020-12-05):
各位老师这个怎么短接呀????

网友A:
把主控这面的QC12的贴纸去掉,看是否有两个铜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主控这面的QC12的贴纸去掉,看是否有两个铜触点

应该在反面那一堆触点下面。
更正:把我自己的板子看了一下,rom真的是那两坨

网友B:
把QC12的圆形贴纸撕掉 就能看见两个金色的圆形焊点,这个就是ROM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QC12的圆形贴纸撕掉 就能看见两个金色的圆形焊点,这个就是ROM短接

好吧。。。记错了。。。。脑子不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主控这面的QC12的贴纸去掉,看是否有两个铜触点

真是高手呀,确实有呀

网友:
我也进来学习一下,嘿嘿

网友:
真是的好大两个洞洞

网友:
有洞就捅 有铜点就短接

网友(2022-08-23):
见得多了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