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历时三年的可调电源终于可以见人了

楼主(2020-12-05):
早就有打算自己做一个功率大点儿的可调电源。又不想花太多钱买,只想利用自己手里有的零件,主要还是对假货宝的电子零件没啥信心。只能是看见用的上信的过的零件就留着。终于是弄到现在才可以见人了。

外壳是一个山特1k UPS,尽可能利用原有的孔位。变压器是个500VA UPS,变压器220v侧有3个抽头,次级是双12V,带一组30v独立绕组,独立绕组正好用来给控制电路供电

最主要的部分都是来自一个在老站拆过的一个电源器。原设计L4960定压12V+2N5038括流

看原理图只有加一个合适的电位器就能改成可调电源,于是淘了两个多圈电位器,一个调压
一个调电流。恒流部分是参照坛里358恒流原理,但我用的是op07,淘宝买的电阻、电位器,只用了这两个多圈,电阻全是铁的一个没用。全是找旧板子拆旧件

这块板上主要是利用LM2596产生的-5v供给Lm358,op07,icl7107电压电流表,和使L4960能够从0v起调。7805提供的+5v,还有一个Lm358控制的输入绕组切换,op07恒流,电压表2v基准,电流表100mv基准

功放机里拆的两个50v10000uf大电容,一个调压前,一个调压后。

25a600v整流桥和大货车用的24v5脚继电器

这两块板一个是sg2524-9v电路,一个是lm324。本来打算加个小变压器,用来电压低时自动切换220v输入抽头的,后来偷懒不干了

手机发帖有点乱,各位凑合看吧,干到现在感觉还行。电压电流和我一个890表差不多,8A以上大电流时,有0.1a误差,电流取样用的两个电动车控制器里拆的康铜丝。面板上的波动开关可以看设定电流值。能恒流,短路自动拉低电压。

网友A:
 可以见人,里面不错,杂乱无章,眼花缭乱。

网友B:
厉害鸟我的哥

网友:
这叫能见人,你以前是怎么样

网友C:
线性的电源,还不错,和我的一样,里面有点乱

网友D:
这么多模块在里面,待机功耗不小吧。

网友E:
调多少到多少?

网友:
        虽然乱,但总算是成品,赞一个!

网友F:
不错,不错,光单片机还用了两片,自已编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见人,里面不错,杂乱无章,眼花缭乱。

想一步,做一步,没招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鸟我的哥

你认为是再说楼上哪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认为是再说楼上哪位

 请勿对号入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性的电源,还不错,和我的一样,里面有点乱

工频变压器,大功率三极管。不过电压调整部分用的是L4960开关型dc-dc,控制部分电压30+V,直接用,7812 7805很热,就用的lm2596,-5v用的也是lm2596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模块在里面,待机功耗不小吧。

还行吧,待机6w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多少到多少?

最高电压31v,最大电流9.9A,24v以上时电流没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光单片机还用了两片,自已编程么?

看错了老铁,icl7107电压电流表。以前是个温度表,其中一片的位置是4个数码管,让我拆掉,利用原来孔位安装上40针插座,割断后边铜箔,用了几十根线把数码管引到面板上

网友:
楼主看看我头像。电源我自己做的,进入量产。

网友:
自己做的可以啦,不用的时候关掉。

网友:
自己动手的就好,很用心思。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错了老铁,icl7107电压电流表。以前是个温度表,其中一片的位置是4个数码管,让我拆掉,利用原来孔位安 ...

我看着是40脚的芯片,当成89C5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