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风冷冰箱冷冻室门边结冰

楼主(2020-12-05):
06年的松下风冷冰箱(冷藏直冷),最近冷冻室门边结冰严重,换了密封条还是没多大改善。

网友:
漏冷煤了吧?

网友:
冷冻室门边结冰严重? 检测一下门边框的加热丝是不是坏了。

一般情况下会有一个加热防结露的装置,就在门边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