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TVS+保险丝,能不能有效保护单片机

楼主(2020-12-05):
已经第二次不小心给12v的电压烧坏了单片机和LCD1602。想在电路上加入快断保险丝和TVS二极管,不知能不能有效保护单片机(如果不小心接上12v,到底是单片机先坏还是先烧保险丝)?
TVS 使用的是SMAJ5.0A,保险丝是0.5A贴片快断型。

楼主:
顺便说一下:在立创买的某一国产牌子的ASM1117-5.0,我在测试电压时不小心把输出与地瞬间短路了一下,输出端电压竟然马上变成了与输入电压一样-----12V.

网友:
应该没问题。
1、保险丝要快断,不能要自恢复保险丝。
2、SMAJ5.0A 是单向,你图画的是双向。
3、建议使用6.5V的TVS。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说一下:在立创买的某一国产牌子的ASM1117-5.0,我在测试电压时不小心把输出与地瞬间短路了一下,输出 ...

LDO 内部输入和输出之间是一个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你把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直接到电源和地之间,三极管被击穿导通了吧。

网友:
输入电源加7805,就12V输入好了,不会坏!!!

网友:
如果你是做实验,还是加一块7805三端稳压模块,用12V电源更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说一下:在立创买的某一国产牌子的ASM1117-5.0,我在测试电压时不小心把输出与地瞬间短路了一下,输出 ...

能否告知具体哪个厂家哪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告知具体哪个厂家哪个型号?

编号c347223

网友:
SMAJ5.0A 钳位电压应该在8V左右,

网友:
保险丝是根据电流断的,所以你这个就算到24V,保险丝也没问题。

网友:
二极管使用SMA5.0是单向的,配合保险丝可以实现快熔防短接

网友:
原理上可以,实验下才知道。加7805是好办法。

网友:
你这算人为的。。我到今天还真没烧过单片机和配件,偶尔做实验烧个三极管啥的小玩意已经是到头了,还是小心点好。。如果你弄的高压板岂不是很危险

网友:
还是加LDO保险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顺便说一下:在立创买的某一国产牌子的ASM1117-5.0,我在测试电压时不小心把输出与地瞬间短路了一下,输出 ...

我也遇到过,烧掉2片单片机和红外接收管,但是同样的东西,前面加了自恢复保险,接24V,输出短路了,缺没事,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说一下:在立创买的某一国产牌子的ASM1117-5.0,我在测试电压时不小心把输出与地瞬间短路了一下,输出 ...

淘宝前几年买的就可以发现类似问题,包快LM2596,见短路就Vout=Vin:ma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烧掉2片单片机和红外接收管,但是同样的东西,前面加了自恢复保险,接24V,输出短路了,缺没 ...

我现在都不用自恢复保险了,没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