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全网首拆_比亚迪唐DM改快充的控制器,直流充电桩也能用啦

楼主(2020-12-05):
老车已经开了8年了虽然一直都兢兢业业的陪伴我出差,也从来没有把我扔在路上。但是毕竟是8年多的车车,是该让它退居二线多休息休息了

质量可靠的宝骏630
可惜宝骏品牌没有可以挂绿牌的混动车,所以只好忍痛放弃这个品牌了

新车的选择持续了近一年,从领克、奥迪Q3、广丰汉兰达一直看到了一丰混动RAV4,初步定下要买动力与油耗皆佳的混动RAV4顶配,只可惜油混车不能挂绿牌,结果突然看到了唐DM……
唐DM的极致加速能力、绿牌照、大空间、越野性,均不是混动RAV4可以比的,特别它高达900N.m的扭矩,绝对不是CVT这种弱鸡变速器可以比的这款诚DM不就是我一直向往的理想车子嘛!!
交定金,等了两个多月,终于等到了我可爱漂亮的小迪了!

侧面照

正面照

美臂照……

开了近一个月,感觉这车啥都好,唯独充电不方便
因为它只能使用交流充电桩,却不能使用“又多又快”的直流充电桩
而我平时在省内出差,根本就没有机会在家充电,这一个多月基本上都是加油在跑,没电的唐DM虽然加速能力依然很棒,但是油耗大呀

从加油机上的数据换算出,百公里油耗在8.2-9.6L之间,这可比我的1.5L小宝6.5-8L的油耗可大不少呢。
(当然了,宝骏630整备质量1.2吨,唐DM整备质量2.4吨,再加上唐DM是265 40R22的马牌扁平高性能轮胎,其实这油耗在同级别的车型里面已经很不错了……)

只能用交流充电桩的唐DM
交流充电桩数量又少,功率又低,7kW的最大充电速度,给22KWh的电池组充满电需要3个多小时。其实充电速度慢倒是无所谓,关键是数量太少了,经常是充电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交流桩,或者数量太少被占用,没有一次充电能顺顺利利的

望着“数量又多速度又快”直流充电桩,唐DM却不能用,难受……

做为数码之家的拆客来说,那当然是要折腾了啦!于是在网上搜到了直流充电改装套件,花费3300多元入了一套
这不,今天刚收到货,趁着还没有装车,先给拆了让大家看看啦

说了这么多,总算是到关键点啦~

因为是刚入的,所以我打码了哈!防止商家为难我

主机、直流充插座、连线、固定架

那些配件没啥看的,咱们就只看主机吧,前面印的是参数,一侧有各种接口

底下毛都没有

侧面的接线端子和插座们
两侧粗大的接线端子,是连接电池组与车子正负极的,因为电流大电压高,所以很粗大

正极座

负极座

中间的通讯插座
左侧的插座是不用的,用一个小帽子盖上闲置,应该是调试设备的时候要用
右侧的插座是要与充电桩进行通讯的

机器侧面还有一个带防水盖的DC口,平时不用
应该是给机器调试的时候供电用的

防水帽,还带一个固定绳

8颗螺丝,就能拆开啦
结构并不复杂,一个主控板、两个比亚迪的高压直流接触器、一些接线端子

换一个面拍照
比亚迪的接触器上面有序列号,请原谅我打码

接触器与接线端子,是用铜板连接的

铜板非常厚,约3mm,接线端子更厚,达到了4mm左右

主控板是倒着安装的,手工焊接的痕迹太过于明显啦
当然了,这本来就是商家DIY的小众产品嘛

主控板的通讯插座,右侧的插座连热缩管都没有套,不过这个插座是闲置不用的,应该是给机器调试的时候才会用的到

拧下主控板的4颗螺丝,就能把主板提起来
但是连线非常多和乱,所以只能拿着拍个照就又放回去了

主控板的MCU,应该是控制核心,ST意法半导体的STM32

它的参数

通过飞线焊接在主控板上的通讯模块,用于蓝牙通讯,可以用手机微信小程序对控制器进行监控和操作

两个接触器懒得拆了,这就准备装回去啦
当然了,肯定要把这里面的螺丝再紧紧啦,要不然心里难受

组装结束。原盒用的是普通的盘头螺钉,有些螺钉的螺纹都有点受损了,所以我全部都换上不锈钢螺丝啦,这些破螺丝就直接扔了

看评论说,这个快充控制器,可以让车子在直流桩上达到约30kW的充电功率,半个小时就能充超过80%的电量
明天上午装车,然后再试试充电功率啦

至于很多朋友一定会问的安全性之类的问题,我这里简单的回答一下:

⊙这个充电套装,利用的是车子刹车时的能量回馈的线路来充电的;
⊙唐DM最大的能量回馈约100kW,我在实际开的时候,高车速+大下坡,最大回馈功率曾经到达65kW以上;
⊙再加上车子用的是动力型电池组,输出功率可以达290kW(前轮电机110kW,后轮电机180kW),所以对于这块22.3kWh容量的动力型锂电池来讲,30kW左右的输入功率只相当于不到1.5C的充电速率,我认为还是非常安全的。而且这个快充只能在车子处于OK的状态下使用,这时候整车是通电的,电池的所有监控和散热系统也是工作的,我认为是足够安全的。
⊙当然了,这个快充座受限于结构,只能装在引擎盖里面,充电的时候需要打开引擎盖,人就不能远离,只能用手机的云软件来锁车门,真要出现了问题,及时停止拔枪充电就行了,问题不大。
⊙对于是否会影响到车子的质保嘛,这个充电套装拆装只需要10分钟左右,属于无损的安装和拆卸,在保养前把它拆下来就行了,稍微麻烦了些而已。

楼主:
零百加速4.3s
百万元以下的“烧汽油”车,唐DM的加速绝对是No.1,无论是“破鞋”还是“粪叉”(百万元以下的中低端车型哈),统统都跑不过它的
实际我在出差的时候,超车简直就是小儿科,推背感强的很。不像以前开小宝的时候,降档+油门踩到底,也有几率超车失败的,每次都非常危险!

百零刹车只有35米的布兰博6活塞卡钳,也属于高档货。为了这个大红色,我还专门加了3000块钱呢……

这个车的刹车基本上都是能量回收,卡钳很少动作
上个月我在洛阳市栾川县的乡镇出差,60+的速度开1.6公里的急下坡,期间能量回馈功率约20-50kW之间,停车后摸了摸刹车盘都是凉的。不像我上次开小宝的时候,刹车盘热的快可以点烟了

都是我选择唐DM的原因,明后年的时候,再把轮胎换成275的加厚轮胎或者AT轮胎,这车就完美啦!!!

我还入了一个直流转交流的控制器,它能把直流桩转换成220V 8kW的交流电,这样子我就可以把车停在直流柱附近整夜的给车车充电啦~
商家说正在对设备升级,所以要晚几天才能发货,到时候我还拆给大家看哈!

猫猫祝大家周末愉快啦!

对于2021款唐DM这款车来讲,完全不像网上说的“有电像老虎,没电像病猫”的样子。因为系统会把电池组的电量维持在13-15%之间的,低于15%的话发动机会经常启动给电池充电的。即使只有13%,我实测这个车子的起步和超车也非常快的,仅仅是发动机介入的比较早而已!而且这车也有一个30kW的PSG电机用于启动发动机,这个电机也负责把发动机的转速调整到合适的区间再接入传动系统中。所以开车的时候发动机都是“悄无声息”的介入的,在车上根本就感觉不到动力发生了变化。

开惯了这个车车,就再也不想再换回油车了,动力差距太大了,它都把我给惯坏了……

网友A:
这个板子厉害了,唐也能上直流充电了

网友B:
谢谢分享!详细解说,不错

网友C:
好粗大的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厉害了,唐也能上直流充电了

是呀~
其实我不是为了快充,而是我出差在河南省内,交流桩实在是太少了,买车一个多月,基本上都是烧油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详细解说,不错

哈哈!
这个控制器是小众产品,算是全网首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粗大的铜。。。

是呀~
唐DM这款车,电池组的电压在600V左右,就算是100kW的能量回馈功率,端子上的电流不算是太大的,商家用这么粗大的铜,说明还是挺舍得用料的

网友D:
车子几十万元落地啊

网友E:
下一步是是多样化方向盘,不如F1赛车款到沙滩车上车把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子几十万元落地啊

裸车286800,加上3000元红色卡钳,2000元大红色车身,还有费用贷款上牌费啥的,下来30.6W吧
我首付70%,约20W,三年免息,每个月还2400多
基本上不降低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更不影响我和媳妇出去吃大餐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一步是是多样化方向盘,不如F1赛车款到沙滩车上车把等。

哈哈!那就太麻烦啦~
以前的小宝,连多功能方向盘都是
所以自从开上小迪后,我觉得它的多功能方向盘简直是太好用啦
完全不用再去折腾啦
下一步是准备在车上安装热成像系统。我晚上开车很多,大部分又是低速,对面的车灯照的看不清路和人,上了热成像系统就能比较完美的解决啦~

网友F:
前天, 见和楼主同款车的车主, 来我这工作的店旁边, 插的是 直流充的桩。。。说交流的不能用。。。不解了。

网友:
百零刹车65米?
为啥多说了30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前天, 见和楼主同款车的车主, 来我这工作的店旁边, 插的是 直流充的桩。。。说交流的不能用。。。不解了 ...

应该是纯电的唐,不是混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纯电的唐,不是混动。

也是混动的。。。 当天充电桩付款后,启动充电失败,就不充了,车主说算了,不充了, 还有油走。。

网友:
丑了点,但还算好用

网友:
大面积不兼容,厂家也是神了

网友:
这个信息差的钱赚的好。。(主要是因为销量没有平摊了开发成本,所以,300块物料卖3000,然后再加零头为营销费用)
然后,用的拆车的比亚迪继电器。。(两个约200块钱)
不过,大铜螺丝看起来很良心。(20以内)
总体好评,毕竟解决了问题。

网友:
不错的车车,我的宝骏还要在扛几年,网上很多喷BYD,其实BYD还是不错的。国产车没有想象的那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