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问个04T颗粒的简单问题,求解惑

楼主(2020-12-06):
04T的颗粒大家都懂,我一直很疑惑,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贴2颗,上SM2246EN,这个颗粒贴SM2258H不好吗,反正L06B模式都是一样的

而且很多人喜欢2246EN开其他英特尔的颗粒开L06B模式,美曰其名MLC模式,哪怕是MLC模式,上更快的58H主控不好吗?
说是寿命问题,我到现在也没有见过有人把768G的BOKB的TLC模式,用2258H写烂过颗粒,虽然BOKB会掉速,
但是4颗02T开1.5T,就算是掉速,掉的是卡顿几次的波浪,个人使用感觉也比2246EN开L06B模式强,比较主控速度还是快

网友:
46EN不掉速,58H会掉速,就这样

网友A:
2258H+L06B不是有不掉速的开卡软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58H+L06B不是有不掉速的开卡软件吗?

说实话不掉速也会折寿,弄了个58h+8贴01t+鸡血固件+修改set超频泡在变压器油里面红外测温,瞬间板子能飚到70+度,主控瞬间84度,闪存能跑到60+度,不过速度确实很好看,写入515掉到505,读取是530左右掉到510+这样跑确实很诱人,感觉没有实际意义,用起来也怕怕的

网友:
我的感觉是上46en比较凉快,虽然问题比较多,但是我测空气测试满负荷没有高过50度,不像58h还要泡油(个人还是不相信46+06b组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不掉速也会折寿,弄了个58h+8贴01t+鸡血固件+修改set超频泡在变压器油里面红外测温,瞬间板子能飚 ...

泡油里面还这么热,这个有点不可思议。没有油散热,主控会不会烧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泡油里面还这么热,这个有点不可思议。没有油散热,主控会不会烧挂?

会,因为我动了点小手脚,ddr开400,set里面频率一点一点拉高拉到不掉盘的临界值测试的(个人瞎猜我这个大神给的杂交鸡血版本热保护是失效的),实际使用这个鸡血固件如果不乱改温度手摸比较烫就会触发热保护掉到100~350大波浪,这个温度没测,不过50+肯定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会,因为我动了点小手脚,ddr开400,set里面频率一点一点拉高拉到不掉盘的临界值测试的(个人瞎猜我这个 ...

L06B很多是-6的颗粒,也就是166MHz,DDR333,你开DDR400给闪存超频不合适,这颗粒工艺太老快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L06B很多是-6的颗粒,也就是166MHz,DDR333,你开DDR400给闪存超频不合适,这颗粒工艺太老快不了 ...

镁光L06B正片一开始就5级,之后一路上升37/3级。降级片倒有不少6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会,因为我动了点小手脚,ddr开400,set里面频率一点一点拉高拉到不掉盘的临界值测试的(个人瞎猜我这个 ...

超频到这个程度能否正常使用?用了什么主控板?手里有十片01T2ANCMG4闪存,想贴个1TB的SS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频到这个程度能否正常使用?用了什么主控板?手里有十片01T2ANCMG4闪存,想贴个1TB的SSD。 ...

找那种八贴加强供电双ram版本(臭鱼和淘宝上面有)如果有保护二极管和保险电阻统统拆掉并且用0欧姆电阻或者焊锡短接(否则正常开都开不过)就行了,这么超频我只是想尝尝58H到底能跑到啥速度,正常使用这个板子set里面不要乱改,面板设置到DDR200,最后速度读取实测在350-400写入,大概460-480读取(存在热保护掉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L06B很多是-6的颗粒,也就是166MHz,DDR333,你开DDR400给闪存超频不合适,这颗粒工艺太老快不了 ...

按理说在1.8V VCCQ的情况下是不允许超DDR200的,我这是纯粹测试,而且幸好是Intel,据说过高频率会对镁光内部的叠die控制器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坏(都是IM核心,为啥Intel就没说明?)好像-5 -3之类更高频率L06B是可以达到的,但是需要1.2V VCCQ正好最近在玩SM2260,里面就有1V2的VCCQ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镁光L06B正片一开始就5级,之后一路上升37/3级。降级片倒有不少6级。

L06B,大S顶级的AS等级也是-6,B16、B17就算到AR等级也是-37的

网友:
我的4片 就是上的58H  全盘写 温度不算高 可以接受

网友:
买了一对58H+L06B,暂时没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