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黄花907s改装求助

楼主(2020-12-06):
907在论坛好多听说可以改装不太烧烙铁芯的,但我除了安装微动硬核改装的。没见过改电路的,在此发帖求助各位大神有没有最优解,想拿回老家给我爷修车焊个小电器用。这个907S是4年之前买的.说实话这么破的产品当时还不便宜。原配芯用了1年之后损坏,在这之后俩根原装加热时长都没活过24h。换了仅存的一根之后换了公司的威乐。放那吃灰1年多。这个907系列说实话就如手里抓了着螺丝刀把。笨拙线还粗又硬,昨天拿出来用了几分钟,我怕高温烧坏,就把它调到最低温了,然后它就彻底凉凉了!记得之前在外没带打火机还用他点烟。手动滑稽

网友:
我的黄花有一次自己枪管红了.....后来不敢用了 放在办公室被同事偷回家去了

网友:
偶尔用用就几块钱外热的烙铁就行

网友A(2021-01-22):
烧红都是因为电位器氧化接触不良,就跟有时候耳机刺啦刺啦响是一样的,教你个办法,用WD40,镊子沾一点,顺着缝隙渗进去,3-4滴就好,我就搞了一次,几年了都没事儿。
黄花真是一个不思进取的厂家,多少年了,还用这么古老的电烙铁方案,这电位器还不好买,叫什么西班牙电位器,几毛钱一个的东西,极容易坏。

网友:
有改电路的呀,我早就改过了,以前也烧坏过加热芯……

网友(2021-04-06):
引用 网友A:
烧红都是因为电位器氧化接触不良,就跟有时候耳机刺啦刺啦响是一样的,教你个办法,用WD40,镊子沾一点,顺 ...

907S,和907不是同一个东西???

原装芯用了几乎8年,烧坏了。

楼主(2022-03-26):
引用 网友A:
烧红都是因为电位器氧化接触不良,就跟有时候耳机刺啦刺啦响是一样的,教你个办法,用WD40,镊子沾一点,顺 ...

真好了,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