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dcd796冲击手电钻拆解

楼主(2020-12-06):
第一次拆解的时候多了一个,小弹片,然后想了半天,才发现是灯光开关限位!为了使大家不走弯路,所以发点拆机图片供大家参考

楼主:
说明一下,壳子上一档二档也有两个限位小弹片,不过一般不容易掉下来!容易掉下来的就是灯控开关那里的小弹片了!

网友A:
既然拆了,就多传点照片,这点照片没看过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拆了,就多传点照片,这点照片没看过瘾

已经装好,哈哈,就是做个小保养!得伟的齿轮箱得用进口二硫化钼润滑脂!原装润滑脂的油就是黑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装好,哈哈,就是做个小保养!得伟的齿轮箱得用进口二硫化钼润滑脂!原装润滑脂的油就是黑色的! ...

应该是灰色。

网友(2023-04-27):
得伟一体的开关控制板不便宜吧

网友:
有讲解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