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碎屏的夏普55寸4K电视,型号是LCD-55SU561A

楼主(2020-12-06):
一个被小孩子打碎的液晶电视

背面铭牌

接口部分,3个HDMI,1个USB2.0,1个USB3.0

拆掉电源线挡板和电源线

拆掉所有螺丝,大电视一般不会有卡扣

拿掉后盖,很简洁

这是WIFI天线

扬声器,边上是支架孔

电源板,没有烤糊的痕迹,说明要么散热好,要么效率高

屏驱动

另外一个扬声器,WIFI网卡,5向按键

WIFI型号:MT-WN853NM,USB接口

扬声器1个高音,1个低音

这个应该是面板型号吧

主控板

背面

屏线接口

1个三星KLM8G1GEND 8G EMMC5.0

2个三星K4B4G16 512MB DDR3L-1600 16位 的内存颗粒,总共是1G的RAM

功放 YAMAHA Digital AMPLIFER-YDA176 15W 2ch

WIFI接口

应该是LDO给WIFI供电

丝印3201应该是TPS563201DDCR DC降压芯片
另外一个没查到

应该是TPS56527 DC降压

又是3201

这个应该是LDO

这一块不知做什么用的

T32,没查到,可能是EEPROM

结束

网友:
这电路板看着真养眼啊,WIFI天线还是2根的,不知道是不是一根给蓝牙用?国内的基本都是一根的,音箱好像差点,箱体不够大啊

网友:
又是熊孩子惹的祸

网友A:
板子不错,拍得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不错,拍得也好!

打开闪光灯,录像
然后截图

网友B:
感觉做工一般啊

网友C:
所以,小孩初中前,只能买投影

网友D:
做工还不如国内厂家严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做工一般啊

胶带太多了?线太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还不如国内厂家严谨了

是啊

我要不要找个游标卡尺,测一下扬声器功率

网友:
好像夏普卖给富士康了

网友:
就主板还行,其他的都是国货风,跟鬼子关系不大

网友E:
家里有小孩的以防万一买来贵重的电视机,直接按尺寸去做门窗或者广告设计的门面订一块2—4mm的钢化玻璃价格也不贵,毕竟现在电视机面板价格占比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有小孩的以防万一买来贵重的电视机,直接按尺寸去做门窗或者广告设计的门面订一块2—4mm的钢化玻璃价格 ...

是的,不过不好固定,tb上有卖亚克力的防护罩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不好固定,tb上有卖亚克力的防护罩

电视除了无边框面板要想其他办法外,其他全部用3m出的亚克力透明胶贴边框粘,粘的时候先吹风机加热一下胶粘好了基本不用点暴力下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视除了无边框面板要想其他办法外,其他全部用3m出的亚克力透明胶贴边框粘,粘的时候先吹风机加热一下胶 ...

有道理……
我弟家的电视没多久就被侄子干碎了,后来买新电视了我建议他买亚克力的保护板
用了2、3年了,在此期间立了不少功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小孩初中前,只能买投影

只能吊装。。。

电视机如果挂墙, 一般很难丰破坏到的

网友F:
小孩究竟是如何把电视机搞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孩究竟是如何把电视机搞坏的?

拿个擀面杖一敲不就碎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