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有没有支持高电压快充的三合一数据线

楼主(2020-12-06):
想买个三合一数据线,支持苹果pd,安卓qc4.0的高电压充电线,发现都是5V电压的线,不论贵贱。
什么原因不能做这种线呢?
U口不同的原因吗?

网友:
不可能有,安全考虑。如果有这样的线支持的话,一个手机支持快充,输出12V,另一个手机不支持快充,用另一个头充这个手机的话,手机就完蛋了。

网友:
倍思有,Type-C转Type-C/Lightning/Micro USB的三合一数据线,支持PD之类的,但估计不能同时插

网友:
这种便宜的三合一线我拆过 里面就两条线 c口给蜂语充电宝充电没反应

网友:
安全考虑,这个不行的,如果启动快充其他口也有一样的高电压,如果不慎把其他手机连接上,会造成严重后果

网友:
不建议用,如果充电中一根线Type-C连到快充9V手机上充电,但充电器输出电压达到9V2A的话,另一边Micro USB线也是9V2A一不小心插在5V手机上充电,手机充电模块烧掉你有哭了。

网友:
快充需要手机和充电器同时支持才能输出,因为有协议.

网友:
你指的5v电压线缆是因为线材不好或者没有与之握手,所以会以5v2a的速度充电.

网友:
实现QC快充的线材里面需要四根线芯来实现协议握手,楼主指的5V线应该是里面只有两根线。这种多合一线材倍思有款支出快充的,出于安全考虑不建议使用这种线来快充,假设Type-C接口的设备在进行快充9V2A,这时microUBS上插了一台不支持快充的设备,那这台设备就完了。

楼主:
原来是如上原因,一旦高电压,其他几个口接非快充可能烧掉,谢谢各位

网友:
杂牌线一般里面酒两根线正极和负极,快充需要带数据线交换协议你就别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