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日本NEC OP-520-4701电源适配器,顺带请教一下怎么修?

楼主(2020-12-06):
十几年前淘的电源,做工精湛,昨日使用,只听内部噼啪两声,测量无输出。打开一看,烧了两个电阻,看不出阻值。舍不得扔了,上论坛,让大家看看,还能不能修好。

楼主:
烧掉的是电路板上R9,R10这两个电阻,对应元件侧是光耦右边那个管子,型号是三菱FS7TM  124404。交流输入保险管完好无损。

网友:
鬼子早期的电源,用料很足

网友A:
一个电阻是功率管的驱动电阻,另一个是功率管的G-S电阻,估计功率管和驱动芯片也不保,修理难道不小。

网友B:
纯铜滴散热片和屏蔽罩,现在很难见到了。
照猫画虎的跑出电路图,再比照同类电路替换可疑元件可以修复。

网友:
早期的日本货还是很棒了,后来才没那么好了

网友:
好质量,老货,估计元件不好找,修理难度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阻是功率管的驱动电阻,另一个是功率管的G-S电阻,估计功率管和驱动芯片也不保,修理难道不小。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铜滴散热片和屏蔽罩,现在很难见到了。
照猫画虎的跑出电路图,再比照同类电路替换可疑元件可以修复。 ...

谢谢回复。

楼主:
是啊,纯紫铜的散热片,屏蔽罩厚度超乎想象。全系尼吉康电容。用料真是扎实。

网友C:
用料好但是2级能耗------
现在最新好歹是6级了,保底要4级以上吧

网友D:
用指针表测量R8上端的电压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指针表测量R8上端的电压看看什么情况?

指针表不在手上,用UT203测量,以图片上端为上,R8上端电压12V下端,119.3V,R9上端333V左右,下端8.5V,R10上端333V左右,下端0V,功率管G/D脚333V左右,S脚0V,B+333V,测量中发现电路板上Q3管子已经崩裂了。看来是修不好了。难度太大,感谢各位关注。

网友E:
修理费够买个一样品质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修理费够买个一样品质的了

那还真不够,日本人做东西是在做工艺品

网友:
换MOS  FA5310 和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还真不够,日本人做东西是在做工艺品

十多年前的这个电源,,维修费足够买两个二手的了,,如果你说不够,那是你认为维修费很便宜吧,,这种电源,,一般我都叫人家拿走,,维修50起步,,

网友:
这种电源,,你觉得跟楼主的那个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料好但是2级能耗------
现在最新好歹是6级了,保底要4级以上吧

这个没有标能耗等级吧,上边的Class 2类电源为(2pin AC插座)意思吧,能耗等级好像只有I 、III、IV、V、VI,没有II级,这个怎么说也应该是IV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