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恒流驱动电路问题,设计是否合理?

楼主(2020-12-06):
最近想DIY一个LED驱动的板子,主要就是恒流电路+V/I转换电路+bias tee电路,找了一篇论文,仔细琢磨了一下,有一些问题实在想不明白:
V/I转换原理图还算明白,输出电流 i = u/Ro ,u为输入电压(进过D/A转换后的模拟电压)。
恒流驱动电路利用的是buck电路,用一块XL4015加一块LM358,XL4015的引脚定义在datasheet中找到了。
bias tee电路功能也看的懂。
那么我简化了一下整个回路,把他们串在一起(手画的图,丑了点),发现一个问题:恒流回路应该是a-> b -> c -> d -> LED -> e -> f -> GND1,其中Rs为采样电阻,那它bias tee电路中也出现了GND2和GND3,我觉得GND2和GND3应该是是一个GND,信号电流流过LED再回到GND3,那这里GND1和GND2是不是同一个GND呢?既二者是不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是,那采样电阻Rs的两端都是地点位,不就采不到电压值进行比较了,如果不是,那就是在恒流回路中选择一个点作为了信号电流的地点位构成信号电流的回路,这样设计是否合理呢?

网友A:
家用照明LED芯片不都是一颗搞定的吗???怎么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照明LED芯片不都是一颗搞定的吗???怎么这么复杂

我这块说的有点不对,想DIY的不止是恒流驱动LED,还想在恒流的基础是上加一个交流来通信。所以可能稍微复杂一点

网友B:
GND1和GND2不是同一个地。GND2和GND3也不是同一个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GND1和GND2不是同一个地。GND2和GND3也不是同一个地。

为什么GND2和GND3也不是一个?那交流电流流过LED之后怎么流回GND3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