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佛山照明FSL T8 LED 30W灯管拆解简测

楼主(2020-12-06):
        首次接触佛山照明FSL T8 30W LED灯管,比较好奇,拆解简测一下:

灯管长度120cm,采用AC220两端供电

灯管直径2.5cm

玻璃管壁厚度0.7mm,去除内壁白色涂粉估计也就0.6mm吧

端头参数信息,恒流驱动电路却不在这端

距另一端头附近破裂了

可见采用FPC灯带硅胶贴在均光的玻璃管内壁

塑料缠绕一下,尝试锯开端头

慢慢拨离,遗憾玻璃管壁还是破碎了

SUN滤波电容首见

还是130°C的

高压端滤波电容15uF/400V

应该是保险电阻,这个五色环看不懂?

输出端滤波电容2.2uF/400V

BP2866C芯片没查到。贴个BP2866B的介绍:BP2866B 是一款高精度降压型 LED 恒流驱动芯片。芯片工作在电感电流临界连续模式,适用于85Vac~265Vac全范围输入电压的非隔离降压型LED恒流电源。芯片内部集成500V功率开关,采用专利的退磁检测技术和高压JFET供电技术,无需 VCC电容和启动电阻,使其外围器件更简单,节约了外围的成本和体积

实绘的对应电路图

灯管内部情况

为了二次利用就不破坏灯管了,采用内窥镜探视

标注参数信息的端头内部

抓拍了六张FPC灯带参数照片合成才得到如图信息:2835-3P43C-129LED

楼主:
一.温升测试:室温25°C左右,从温升曲线看上电四分钟灯管灯带处温度就达到60°C,其后一个多小时基本恒定在64°C左右

在灯管上下各装热电偶探头

用两个万用表测试,当前室温25°C左右

可见灯管下端温度一直没有突破34°C,上下温度相差近一倍

二.市电压变化驱动电路工作情况:
表中可见市电即使从180V--233V变化,而输出直流电压134V还是很稳定的

输出电压用两个万用表同时测试,可见误差还是很小的

三.调整功率测试:

去掉电流取样RS2---2R00

输入功率降为14.78W,输出直流电压为127.6V

电流取样RS2换成3R3

输入功率降为22.82W,输出直流电压为132V

亮度与36W荧光灯(实测输入功率为16W左右,其廉价电子镇流器比较差劲)对比

网友:
难怪现在LED产品那么低价了,电路板省料太多了

网友:
散热严重不行啊

网友A:
大婶,你钻的太深了。。。。。。

网友:
飞利浦的是金属头,能无损拆开,如果是灯条坏了的话,很难粘贴到原来的样子。

网友:
老哥连窥镜都用上了。。。。。。

又是给老同事买的?

网友:
装备全面,如果温度探头用正品茶色胶带就好了

网友:
佛山照明FSL ,我的鱼缸水草照明用的最多,散热问题,2头打孔即可解决

网友B:
荧光灯寿命还没led的强,但是荧光灯的亮度色很好,寿命,功耗是硬伤,我家里的都改成led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婶,你钻的太深了。。。。。。

十米探头线只走了一米而已

网友:
原来也是玻璃外壳,日光灯玻璃外壳,只是里面空气没有密封。以前父亲买的美的3瓦球泡灯,突然碎裂后才知道是玻璃球壳,网上看了下才知道是白炽灯早期工艺。

网友:
楼主研究一下怎样无损拆开?

网友:
14年买的FSL T8 16W的装在店子里现在一根都没坏。每天使用时间超过15个小时。

网友:
现在国产LED灯价格战打得太狠了。但是佛山相比欧普和雷士,用料上还是有点差距的。

网友:
实验很专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荧光灯寿命还没led的强,但是荧光灯的亮度色很好,寿命,功耗是硬伤,我家里的都改成led的了 ...

荧光灯寿命是两万小时,无散热要求,功耗相差不大,何来的硬伤?

网友:
热量根本无法传导出来,功率还做得这么大,这根本就是个焖烧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荧光灯寿命是两万小时,无散热要求,功耗相差不大,何来的硬伤?

功耗相差不大吗同样的功率led只要一半就能达到荧光灯的效果,这叫相差不大!

网友:
LED用个几年,感觉 就不怎么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