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SD快挂了 换硬盘如何照搬原来的系统?

楼主(2020-12-06):
我的浦科特M6S用了5年了,最近开始频繁掉盘了。当初也没犯傻,固态只用来装系统和软件。

但要重新配置软件还是挺麻烦的,还有浏览器的缓存配置等也不想丢掉。

上一次装系统已经是在8年前了,换了WIN7后再也没坏过,也就没啥机会装系统了。当时有备份了个GHOST。

现在对GHOST这些忘得差不多了,思路有点乱。大概是插上分区后的新硬盘,然后把原来的C盘GHSOT一份,然后还原到新硬盘就搞定???   我还有另外一块没怎用的浦科特M6S。

网友:
如之前用的MBR模式的话就用GHOST,如果用的GPT模式就用傲梅分区助手迁移系统。

网友:
U盘,微PE 或者 优启通 ,备份系统分区,WIM格式

网友A:
傲梅直接搬我备了几个盘哪个坏换上哪个,系统激活一下就好了

网友B:
推荐使用开源,不收费的镜像制作工具:Clonezilla

Clonezilla基于 Debian GNU/Linux,支持几乎所有格式的文件系统,分区表等等

Ghost就让他去吧,GPT不知道兼容性如何

网友:
楼上做成win镜像再还原也是方法,不会影响4k分区的性能。

网友:
DG的系统迁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使用开源,不收费的镜像制作工具:Clonezilla

Clonezilla基于 Debian GNU/Linux,支持几乎所有格式的 ...

官方下载怎么还有选择CPU的选项?

网友:
我通常是这么做的:

方法1:新硬盘放入硬盘盒,插入电脑(还能正常启动吧),分区、格式化,拷贝数据,用Ghost32恢复系统盘(你不是有备份过GHO文件吗),关机换盘。
方法2:新旧硬盘都插入电脑,进入U盘PE,分区、格式化,拷贝数据,用Ghost32复制系统盘到新盘。关机换盘。

网友:
一直用金狐的启动盘
盘里有个软件叫a什么2017
可以直接把系统压缩为tib文件
之后换个盘 还原回去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方下载怎么还有选择CPU的选项?

那个CPU Architecture 指的是处理器架构,一般选择amd64就可以了(amd64不是AMD的64位处理器,而是指64位的x86处理器架构)

网友:
简单啊,DG里面的克隆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傲梅直接搬我备了几个盘哪个坏换上哪个,系统激活一下就好了

假如新硬盘已经分好区了,搬过去会改变分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新硬盘已经分好区了,搬过去会改变分区吗?

会的大小自己分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的大小自己分配就好了

用分区助手迁移后,盘符没改过来。后来进旧系统注册表修改了盘符。设置新硬盘启动成功。

但拆掉旧硬盘后,新硬盘无法启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分区助手迁移后,盘符没改过来。后来进旧系统注册表修改了盘符。设置新硬盘启动成功。

但拆掉旧硬盘后 ...

用PE 修复系统看看,另外的你M6S 怎么和我的M6S差不多呀,有一次ASSSD 测试速度之后,重启系统进不了,然后后面 不能格式化,不能分区。可以看一下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PE 修复系统看看,另外的你M6S 怎么和我的M6S差不多呀,有一次ASSSD 测试速度之后,重启系统进不了,然 ...

这个盘听说容易坏。我刚好用了5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盘听说容易坏。我刚好用了5年。

我的 14年标签,应有6年吧了。不过后来救活了。我觉得掉盘 可能其它原因。机械硬盘系统时间长了也要出问题。

网友:
做成wim再还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分区助手迁移后,盘符没改过来。后来进旧系统注册表修改了盘符。设置新硬盘启动成功。

但拆掉旧硬盘后 ...

你是使用不当吧不用改盘符重新复制一次重启电脑复制开机完关机拆旧盘就好了,多盘就选下启动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