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批王-日本产牧田TD171 & 罗马尼亚产牧田18V机皇DHP481(欧美编号XPH07)

楼主(2020-12-06):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工具圈公认的批王-日本产牧田171,以及罗马尼亚产牧田18V机皇XPH07(国内编号DHP481,为方便阅读理解下文中统一用国内编号简称-481) 开箱

      与“红黄蓝”中的“红”米沃奇的“追求紧凑加大力出奇迹”和“黄”得伟的美式粗犷做工但是耐用相比:牧田则保留了东方特有的细腻和精致,专门针对亚洲人手型设计的手柄(手小的亚洲人握起来更舒适),机头为更稳而使用双轴承,夹头使用双钢珠固定批头,更多的功能加智能化,使得171最终被工具爱好者尊为“批王”………

      我入手的是今年新出的黑色和红色中的红色,因为日本产171相对做工好一点,所以就海淘了

      官方介绍

      买的单主机,环保牛皮纸盒包装

      里面有日本的经销及售后网点名单、使用说明书,附送一枚牧田双头批,腰带挂及固定螺丝和红色171本体

      说明书里的参数介绍页,最大180牛米,3600转

      主机正面大面积包胶,手感舒适!中间无极调速扳机加正反转切换键,手感也是一级棒,阻尼适中,轻触先点亮照明灯,继续向下才开始触发低速启动,直到按到底为全速,反应很灵敏。

      机头特写,内部采用了双轴承,外部夹头采用了双钢珠来固定批头,使其拥有极高的稳定度和同心度(其他品牌基本都是前部单轴承甚至没有轴承用的轴套,夹头里也只有一个钢珠………)

      夹头内景,可以看见中心下凹,使其可以兼容使用双头批。左右双灯设计增加照明减小阴影。有个很有趣的发现是:头部白色的部分是荧光的(从未见别人提起过),屋内全黑时显现蓝色荧光

      这设计是为了方便在黑暗中快速找到它??然后轻触扳机点亮双灯当手电用??也就日本这个多地震国家能想出这种设计了,灾难时一片黑暗,只有它闪着微弱荧光方便你定位,抓到手里就可以当手电应急用………

      在无极调速扳机上方增设了一个功能快速切换自定义按键,在实际使用中这个按键非常方便好用!

      背面可以看到采用了方便拆卸维护的十字螺丝固定

      日本内销版,日本制造(中国境内一般销售的是江苏昆山制造)

      底部为功能切换按键,分别控制打击速度(四档-弱.中.强和最速),灯开关,材质选择:木材、螺母、薄或者厚金属板,此模式带有智能控制:拧木螺丝先慢后快。而上螺母则快速上紧,松螺母则打松即停,螺母不会掉落出来。金属板打自攻螺丝根据薄厚适可而止避免滑丝。

      底部接触片相当厚实可以通过大电流,前面白色的为软硅胶,目的是插入电池后作为缓冲保证电池不哐当(很细心的设计,美式很多旗舰都没有,电池插上松松垮垮………)

      我们拿德国维拉镶钻抗扭批头来演示单头和双头批插入效果

      由于夹头是双钢珠固定对角夹持,导致单头批单手插入相比单钢珠的夹头要费劲些,双头批插入略容易些………

      维拉双重抗扭快装批杆 + 镶钻批头插上效果图

      批王171与即将登场的机皇481合影

      481一电一充全套,包括:蓝色481本体,4A牧田原装电池、牧田65W标准充电器,使用说明书,腰带挂和螺丝,近半米长的铝合金辅助手柄和深度尺

      481主机正面同样采用大面积包胶,握感舒适。中间是无极调速扳机和正反转切换键,无极调速扳机手感也很不错,比171按下需要更大的力,拥有不错的阻尼感,轻触先点亮照明灯,继续向下才开始触发极低速启动(真正意义上的“极低速”)!直到按到底逐渐加速为全速,反应灵敏。

      背面同样采用容易拆卸维护的十字螺丝

      罗马尼亚制造,欧美编号XPH07对应国内编号为DHP481(国内一般销售的为江苏昆山生产)

      上部可以看到扭力环,支持21档扭力调节,带有冲击模式、电钻模式、螺丝批模式切换,两档双速切换:一档0~550转,二档0~2100转。最大扭力115牛米!

      夹头特写,使用的是日本产优可瓦三爪夹头

      机头采用下置左右分散的双灯设计,增大照明亮度,减少阴影

      新版电池自带电量显示,按动前部按钮,四个小格会根据所剩电量亮起,非常直观

      但是牧田为了方便无显电池用户,特意在机皇脚部增加了三段电量实时显示,非常贴心

      481的接触片也很厚实可以保证安全通过大电流,前面也带有软硅胶,插入电池后电池不哐当

      481丧心病狂的配备了长达近半米的铝合金辅助手柄,更轻且提供了更大力臂,双手握持更稳定!缺点是太长了,外出携带不太好拿……… 装上辅助手柄和深度尺的效果图

      官方介绍图

     我拍的171实际上手简评视频1080P高清版链接点击进入: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f4y1v7id
      欢迎大家弹幕留言收藏投币点赞呦~~~~~~

                    未经本人允许请勿编辑转发!

网友:
抚摸抚摸再抚摸,批王和钻王?

网友A:
如何知道这个钻的夹头产地是日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知道这个钻的夹头产地是日本?

夹头上面有产地钢印 MADE IN JAPAN

网友B:
首先声明一下,并不是我有意贬低牧田锂电工具,而是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1、先不说牧田TD171性能如何,一是售价贵得离谱,二是电池芯不能随便更换,且原装电池芯性能低下。2、牧田几乎所有锂电工具都存在一个非常让人恼火的缺陷,就是开关容易爱烧掉了;可能有人说是使用习惯的问题,但如果机器堵转或“憋死”夹头,几乎注定会坏开关,这个问题一直是没有人拿出来说。
3、虚标机器性能,牧田永远不会告诉你TD171是在电池满电压最高档测出的180N·m力矩,也不会告诉你3600ppm是在紧固还是松懈下测得的。

同等价位选择,我首选松下EZ76A1,还能选择老款EZ75A7,原因有二:
一是松下电批是实时模式力矩14.4V全速下为160N·m,18V全速下为170N·m,无论是电池下降到9-10V时、还是12-14V时全速下力矩都为标称值。

二是松下电动工具特有保护机制:定标或者过盈力矩时,会先启动机械止停,再传递信号启动电子刹车,最后一道守护为机械打滑。

给大家分别看一下松下EZ76A1和EZ75A7参数:

网友:
感觉很漂亮,有机会入一个试试

网友:
这种打击数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声明一下,并不是我有意贬低牧田锂电工具,而是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1、先不说牧田TD171性能如何,一是 ...

      你说的这个EZ75A7买之前我也犹豫了很久,是好东西,起子机首选之一,扭力输出稳定度在171之上,但这货日本代购价格比“贵的离谱”的牧田171还贵不少,配套电池国内购买困难、少见,而且几乎买不到零配件维修不易,再者市场上松下其它锂电工具产品也少,国内工具店几乎看不到卖的,组不成电池通用工具组……… 最后考虑到电池平台通用性,后续购买容易度,坏了找零配件维修难易度和产品线齐全程度还是选了牧田……… 毕竟牧田18V36V电池都能用(36V同时插2块18V),而且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连咖啡机、蓝牙音箱、收音机,手持吸尘器,电链锯、除草机,吹风机,甚至连扫地机器人都有………

      至于原装电池性能低下这问题因为电芯用的不是顶级货导致性能一般好像确实是通病,我手上的得伟米沃奇原装电池也半斤八两,牧田好歹还用了索尼电芯还算是有点“良心”,要高性能还是自己弄索尼C6组吧,电芯可以换啊不断电就行,原装电路板要是锁死了网上还有国产替代电路板卖,比较容易买。至于“堵钻”“憋死”烧开关主控这事也是看几率的,只是说堵钻“容易引起烧机”不是“一定烧”,否则早就产品召回了。得伟其实也有一样毛病堵钻容易烧,买的基本都知道小心,别堵钻后还死按住开关不放,一直不放会烧掉也正常,确实这问题有点看个人使用习惯,有些厂家为了避免碰上这种"倔强"的用户增添了保护措施一般就"不容易"因为这问题烧了。至于“虚标”好像除了松下测全程扭力、其余品牌大部分都是测满电“最大扭力”且一般不明说,这是行业潜规则吧,要不也不会出现米沃奇“半电怂”这一说法了,因为大部分厂商半电都不测扭力(就是测了也不公布)。其实红黄蓝能被称为“三大”屹立这么久质量还是经得起考验的,起码是主流水平之上。

网友C:
都说到 红黄蓝  了, 不上喜利得的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说到 红黄蓝  了, 不上喜利得的菜.

喜利得别神话了,除了电锤和水钻机别的真不出众

网友:
做工很精致,细节到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EZ75A7买之前我也犹豫了很久,是好东西,起子机首选之一,扭力输出稳定度在171之上, ...

欢迎达人参与讨论!!!!!

首先,我要表明的是本人也有不少各大品牌的电钻、电批、冲击钻、冲击批、电锤等无线电动工具,从个人使用感觉上来说,还松下人机互感体验最好。无论是紧固、松懈(正反转)过程中保护是最全面的,很多大品牌只是标明紧固力矩,而不标明松懈力矩;其次大多数大品牌电钻、电批(包括不限于带冲击功能)只有在紧固(正转)时有电子刹车等保护措施,而松懈(反转)没有电子刹车或机械止停,只有机械打滑。

其二,松下后期推出的电动工具几乎都可以适应14.4V/18V双电压电池包,并且标明了在不同电池规格下使用达标情况,以及输出力矩。松下电动工具电池包也有“握手协议”,但只是比较“简陋”,一个电阻解决不识别的问题,自行更换电池芯时,只要按照一定顺序断开,就不会发生保护措施。

其三,松下电动工具确实在国内难买,日本亚马逊和乐天都可以直邮,也有淘客代购,价格与其它品牌比较基本持平。据我所知,松下电动工具是泛音、实耐宝之外,唯一同时具有机械止停、电子刹车及机械打滑功能的,据说是专利技术且在保护期内。而且国内松下二手机保有量不小,且松下新、老款配件几乎可以通用,不同功能机器的波箱齿轮、开关、电机也可以通用,而且维护简单。不得不说的是牧田开关(大部分为欧姆龙)、行星齿轮、轮式撞击头三大件最爱坏、开裂很正常。

简单讲一下三种品牌电动工具保护措施的方式:

松下模式为机械止停→电子刹车→机械打滑:达到定扭力矩后,圆形三瓣装置被三组弹簧+承珠制动顶起,齿轮脱离咬合,主轴三面体被三瓣装置抱死,形成机械止停;同时因圆形三瓣装置与齿轮脱离,带动环形垫片转动,波箱前端传感器形成通路,传递信息切断供电,形成电子刹车;力矩超过压力弹簧限制,主轴过盈后会与圆形三瓣装置缺口重合,顶起二级行星齿轮脱离咬合,主轴被切断电机扭转力传递,形成机械打滑。

实耐宝模式为机械打滑→电子刹车:波箱六组弹簧+承珠组会顶起三级行星齿轮组,主轴传动大轮直接空转,形成机械打滑;波箱前端光栅传感器检测到组弹簧+承珠组承力环形垫片出现异向位,传递信号给主控板切断供电。

泛音模式为电子刹车→机械止停:波箱与主轴之间的弹簧组会直接顶死,传感器直接给信号切断供电,波箱内部六齿大轮直接退位到主轴卡口,直接抱死主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欢迎达人参与讨论!!!!!

首先,我要表明的是本人也有不少各大品牌的电钻、电批、冲击钻、冲击批、电 ...

松下的新品比老货的质量还是差一点,特别是做工和用料,松下的购买渠道很不畅通,松下的价格新品也是非常惊人,特别是带遥控器的那种,但是松下的二手机有的非常便宜,牧田嘛反正做工就那样,手上有昆山产的  有日本产的,没觉得日本原产的强多少,牧田的好处就是容易购买,行货管够,产品线还不错。

网友:
松下电动工具做工确实不错,就是销售渠道太少,价格偏贵。

网友D:
松下就不卖中国人。吹再好热脸贴上去也心累。还是牧田好。通用性和易用性不是只会吹参数的松下可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松下就不卖中国人。吹再好热脸贴上去也心累。还是牧田好。通用性和易用性不是只会吹参数的松下可比的。 ...

松下国内汽车企业用的很多,只是瞧不上民用零售渠道这点汤

网友:
日本亚马逊是怎么用的?

网友:
电起子也这么智能了吗

网友:
手上只有7410 ,代购的新机子用了二年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