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移动WIFI?充电宝?翻译机?它其实还可以打电话的(更新替换默认桌面方...

楼主(2020-12-06):
前段时间数码交易区有老板卖翻译机,附带充电宝及移动WIFI功能,到手后测试充电宝功能只有A口,C口不会输出电压,插上OTG头都不会!翻译功能只有英式英语及粤语能正常发音(普通话是必需的),而语音只有英式英语能正常录入(同理,普通话是必需可以的)!!!,翻译反倒成了附带功能

方法在5楼!

就是这货

在测试热点时,发现可以打入电话,但没办法接听,因为没有接听电话的按钮,于是想在极少的改造下把电话功能给它恢复
经尝试,想恢复电话功能只需安装两个软件,这货默认开启USB调试,直接ADB安装就可以了
1、小美语音助手,作用是在默认界面下拨出号码,这个是我能找到最小并且能正常使用的语音助手,支持黑屏状态下唤醒(唤醒词:小美小美),但会增加耗电,我一般关闭这个功能。至于为什么要用语音助手,后面会说。
安装完成后在CMD界面输入adb shell am start com.beautylife.va/com.example.ddvoice.MainActivity以打开APP,这时会提示你需要哪些权限,请自行看清楚这些权限是不是你能接受的!请自行看清楚这些权限是不是你能接受的!请自行看清楚这些权限是不是你能接受的!不受权不能用。
受权后默认支持语音唤醒,点右上角的设置可以更改唤醒条件,我是用音量键唤醒的,注意,唤醒后的界面我是用模拟器截的图,显示正常,但在这翻译机上由于分辨问题只会显示一片空白,不过点右上角还是可以打开设置的,并且设置界面正常显示。或者唤醒语音助手后直接说“设置”就能打开这个APP的设置,说“打开设置”可以打开系统设置,是安卓本身的系统设置,不是翻译机界面的设置功能。

2、Candy电话,要正常拨打或接听电话,得安装第三方拨号APP
同样安装完成后在CMD界面输入adb shell am start com.candykk.android.dialer打开APP,把它设置为默认拨号软件才能正常显示拨号界面,

安装这两个APP并设置好后,拨打电话只能唤醒语音助手并说出电话号码后就能自动拨出,不能通过语音助手打开拨号APP
记不住号码得安装另一个APP来辅助
3、Candy通讯录,安装好后可以直接唤醒语音助手并说“打开通讯录”打开,这个通讯录不会自动读取SIM卡上保存的联系人,得自己手动导入一次,而且添加联系人很麻烦(没中文输入法),所以最好提前把联系人保存在SIM上。PS,打开通讯录后反而可以通过语音助手打开拨号APP
4、Candy短信,短信功能可有可无(不安装输入法你也发不了中文),同样不能直接用语音助手打开,得通过通讯录,怎么使用自己摸索吧

再来说说为什么要用语音助手,因为我不会ROOT啊,这机子本身是不完全的ROOT,很多事干不了,mtk-su试过也不行,删除不了默认的桌面,又找不到哪个APP是它,想用ADB卸载都不行,安装当贝又卡,默认桌面要打开其它APP只能通过语音助手
最后说一点,这机子系统自带APP管理工具有问题的,安装APP只能靠电脑用ADB命令,在机子上直接安装会报错装不上的。微信都可以安装并能运行,但很卡

插个不相关的,本想另开一帖,想想还是算了
交易区16块钱买的故障收音机,到手发现可能是厂家收回去的售后件,外壳螺丝有一颗已经花了并生锈,至于卖家修没修过不清楚,我想应该是拆开看过的,因为外壳有损坏,并且掉下来的东西单独用袋子给装起来了
拆开后就是这样,原封不动,有亮点,大家找找看

上电能正常开机但没声音,便接上耳机测试能发声,有戏。逐步检测发现是喇叭坏了,但拆开喇叭那边后看到的是个异形,见识少,真没见过这种喇叭

想换喇叭不知道名字,更不知哪有卖的,只能想着能不能把喇叭修复。反复观察发现喇叭用的漆包线并不细,以这机子的功率把它烧掉应该有点难度,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线圈焊点上的胶水刮开量了下,还好是通的,线圈没坏那就是线圈引出线有断路了,经测量以及肉眼观察,终于找到断路点,没这种线,用一小段漆包线补上并重新上胶,待胶干了后上电,这回声音是从喇叭那边发出来的了。

修好喇叭还得换电池,我换的是103050,比原装的大一点点,10多块一块,总体价格超过30块了,不过这东西的收音效果确实比在用的垃圾车机好,同一位置收的台比车机多还清晰

网友:
膜拜  楼主动手能力可以啊

网友:
支持一个,楼主动手能好,能折腾。

网友:
曲线救国啊,楼主挺会玩儿

楼主:
今天发现,删除不了默认桌面是因为我的ADB太旧了
首先下载最新的ADB工具,不会用的话自行百度吧
然后CMD输入以下命令
adb root,让adb有root权限(但不完整的)
adb disable-verity关键命令,不执行不能解锁system分区,这条命令执行完会提示你重启
adb reboot重启
adb root
adb shell mount -o rw,remount /system 把system分区设为可读写,重启自动恢复
adb shell rm /system/priv-app/LauncherInterpreter/LauncherInterpreter.apk 删除默认的桌面APP
注意:删除默认桌面APP重启后是没桌面的,一定要安装其它桌面APP。当然,不删除默认的也可以,只是看它不顺眼而已,Nova Launcher这个试了一下还不错,下载后改个简单的名字用ADB安装即可
现在可以不用安装语音助手了

网友:
楼主高手,自己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