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也拆一个玩具翻滚车,顺便试试刚买的华光705焊台

楼主(2020-12-06):
翻滚车,电池不行了,遥控也找不到了,放了很长时间,

轮子都放黄了,看到论坛有人拆,今天也来拆。

电池,用充电电池包的,3节AA

拆开上盖

电路板,

这个像是天线

上面带个电感

电路板 一个牛屎 电路板,一个小集成块。

刚买的3MM螺丝刀 不怎么行,还不如 2用螺丝刀。

后轮驱动,电机 带减速齿轮

前轮翻滚,

华光705 上场了,

拆解导线

尖头还行,温度调到250就可以用了,

扬声器拆下来

确实比220V 调温的电烙铁好用些。

把导线全拆焊下来了。

开热风枪
温度200,

吹轮轴上的固定套,这固定套看起来像是尼龙的,和齿轮一个材料。

吹了会,热了松软了拔下来了,

牌子 铭牌。

这个也吹下,结果吹化了。

前轮翻滚功能,发现可以做个
小发电机。

可以带 LED 灯珠发光

电烙铁试下大 点的焊点 也很好用。

关机 收起来,

电机齿轮箱里润滑油太多了,拆的一手的油,用纸擦擦。

热风枪还得多练练,温度变化看不出来,温度指示灯在150的时候(能调的最低温度)会亮一会,灭一会,表示加热丝通电,断电。

在200度的时候,就一直长亮了,或是温度达不到?,这个热风散热太快了?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个车,还没拆

楼主:
拆,必须要拆,里面还是有些肉的

网友:
谢谢分享。我很少使用尖头,一般刀头和马蹄用的多,尖头偶尔用一下。

网友:
原来是单层窄轮毂结构,开始我以为是宽轮毂固定,电机可以改一个小电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