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刷电钻续航好像并不占优势。

楼主(2020-12-06):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Z4y1p7Vd

功率太大了,续航反而可能降低。

有刷输出144瓦,无刷输出220瓦。

当然这里面还暗含另一层原理,任何工作都有一个最佳的输出减速比。减速比不匹配,工作能耗就会增加

网友A:
怀疑你没看完视频 视频中间测量两台钻的断电保护时电池电压 有刷的8.82V无刷的10.12V 无刷的明显更保护电池 有刷的钻210个螺丝 无刷的198 算下来还是无刷的更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你没看完视频 视频中间测量两台钻的断电保护时电池电压 有刷的8.82V无刷的10.12V 无刷的明显更保护电池 ...

因为无刷功率太大,大功率下触发保护,留下的电肯定更多。

而且我说不占优,就是没有明显优势。

网友:
无刷电机的优势在于  无刷    ,

至于续航,只要不是差的太严重,可以忽略,

网友A:
这个电压 是测试钻孔时候的电压 无刷的保护时候比有刷的还多钻了几个孔 保护电压还高 这不就说明无刷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 是测试钻孔时候的电压 无刷的保护时候比有刷的还多钻了几个孔 保护电压还高 这不就说明无刷的更好 ...

主要我对无刷那个“无电刷摩擦损耗”的期待过高了。

网友B:
很正常,无刷空载电流要高得多,堵转更高,在绝对理想的环境下无刷续航会更长,但实际应用里很多因素会导致无效操作比如钻头钝了搁哪儿干摩擦或者切削慢,综合用下来续航差不多,如果有喜欢空转着玩的那无刷更没优势了

网友:
我信你个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无刷空载电流要高得多,堵转更高,在绝对理想的环境下无刷续航会更长,但实际应用里很多因素会导致 ...

无刷空载电流更低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刷空载电流更低吧?

低转速起步电流是要稍微低点,但无刷电机比常规的550猛多了,接上波箱空载满速起码4A起步,4-6A都正常,550才多少,3A都不到,2A多一点,这俩的动力就不是一个等级

网友:
是工具都有寿命,有刷无刷相对来说没啥区别,能挣到钱哪怕19元虾牌都值,反正使用到寿命就换,那时候也挣个本了,何必纠结这个,工具就是拿来用,拿来挣钱,拿来收藏那就算了!

网友:
无刷能做体积小,功率大,充电的工具轻一点,小巧一点,一天使用下来区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
无刷机价格绝对占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转速起步电流是要稍微低点,但无刷电机比常规的550猛多了,接上波箱空载满速起码4A起步,4-6A都正常,55 ...

好吧。其实我是在 耗电功率在一个等级上的无刷和有刷比较的

你这样比较相当于拿一个大功率无刷和小功率有刷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其实我是在 耗电功率在一个等级上的无刷和有刷比较的

你这样比较相当于拿一个大功率无刷和小功率 ...

你看的视频里就是这种等级的比较啊,难道你觉得701有刷的动力和701无刷的动力是一个阶级?差远了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的视频里就是这种等级的比较啊,难道你觉得701有刷的动力和701无刷的动力是一个阶级?差远了好吧 ...

但是这样其实700可以背负容量更大 C数更小的电池

网友C:
电池是平台共用,去限制容量就全线拉胯,控制在同样的续航,去提高输出才是市场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是平台共用,去限制容量就全线拉胯,控制在同样的续航,去提高输出才是市场需求。 ...

你说的有道理。必须控制放电能力

网友D:
无刷的优势只是在电池保护和电机保护上面安全性比有刷高。实际转换效率上面,是比不过碳刷直接接触的有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刷的优势只是在电池保护和电机保护上面安全性比有刷高。实际转换效率上面,是比不过碳刷直接接触的有刷的 ...

航模里反正无刷效率直接逆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