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捷赛自动烹饪锅拆解

楼主(2020-12-06):
时隔两年没有发过贴了,现在又回到数码之家,给大家带来一款几年前买的捷赛自动烹饪锅拆解。

1、外观如下图,借用京东的广告图

2、电磁加热(铜线,铝线不详)

3、电磁炉常规电源板

4、电源板背面

5、操作面板按键

6、操作面板按键

7、操作面板按键

8、操作面板液晶显示屏

9、操作面板背面电路

10、操作面板背面电路

11、操作面板背面电路

12、操作面板背面电路(芯片被打磨,看不清标识)

总结:这款自动烹饪锅,还是很不错的,做的菜也很好吃,包香味具全, 但平时用的也不多,偶尔使用。

网友:
这是炒菜都懒得挥动锅铲

网友:
家用的东西,这样还是得注意安全的啊

网友A:
过不了多久 就有自动炒菜锅登场了 就是电磁炉多搭配几个火候+自动搅拌

网友(2022-04-01):
做饭好吃吗

网友:
同款锅在用,记得当年买的时候1000出头,用的不多

网友:
这种机器做的菜没灵魂 ...

网友B(2022-10-15):
引用 网友A:
过不了多久 就有自动炒菜锅登场了 就是电磁炉多搭配几个火候+自动搅拌

请教楼主我家同款锅,有几个按键不亮可能分析一下那里坏了

网友:
做的比较好吃,不常用?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我家同款锅,有几个按键不亮可能分析一下那里坏了

那就换开关吧

网友:
自动炒菜也不好吃

网友C(2022-12-16):
楼主限流电阻旁的电源集成电路块什么型号可以告诉我一下吗

网友(2023-01-22):
引用 网友C:
楼主限流电阻旁的电源集成电路块什么型号可以告诉我一下吗

网友:
哪位大佬指点下这开关是啥型号啊,没标识啊,我的手动火力开关  拨动以后抽筋。

网友(2024-04-30):
引用 网友A:
过不了多久 就有自动炒菜锅登场了 就是电磁炉多搭配几个火候+自动搅拌

拆修了一个同类型的没有自动搅拌功能。电路板进水腐蚀和按键接触不好

网友(2025-07-01):
螺丝全拆了,还是打不开?

网友:
怎么拆开的,求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