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惠普54501A求助频率直读条不出

楼主(2020-12-06):
在网友手上买了个惠普显波器到手修复后不会用

楼主:
按蓝色键后在按9没啥反应

楼主:
论坛有同款的大师吗?

网友:
这时哪年产的产品啊?

楼主:
98年的可以说是古董了!不过做工蛮好的!

楼主:
论坛有同款大师吗?指点下

网友:
屏幕上方不是提示了吗?另外可以看手册啊,hp老机器手册都非常细的

楼主:
找不到详细手册!网上都是介绍个大概

楼主(2021-02-04):
方法找到了!按数字键盘下面蓝色键后按数字键对应功能,调节旋扭到C#(在屏幕左下角显示)在按数字键1-4键选择通道就能显示你想要的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