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次实验德力西和公牛的漏电保护插头。

楼主(2020-12-06):
双11购入两个德力西和公牛的漏电保护插头,德力西是即插即用型,公牛是自己外接线路的,用一个直连的插头在厨房进行实验,第一次用德力西的,直连的插头插下去砰的一声,发现墙上配电柜里面厨房开关和入户开关以及地下室里面入户的总开关都跳闸,三个开关都合上之后,发现德力西的开关仍然处在通电状态,第二次测试,仍然是三个开关跳闸,德力西也跟着跳闸,说明起到了漏保作用,给公牛的漏保接线后进行测试,同第一次一样,三个开关跳闸,公牛漏保没有跳闸,之后就没有测试,看来这种漏保的灵敏度不比家里自带的漏保灵敏度更高。但是也有作用。

网友:
漏电保护?你这是短路保护吧

网友A:
短路测试不等于漏电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测试不等于漏电测试。

我不太懂这个,我理解电器漏电造成安全问题,不就是正负极直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太懂这个,我理解电器漏电造成安全问题,不就是正负极直通吗?

不懂就不要乱搞,浪费大家眼神

网友:
好歹直接把一根线接地就行,你这是短路试验。

网友:
你这是短路测试,也就是测试的是过载保护,不是漏电保护,不知道原理的话还是不要乱测了,很危险的

网友B:
这是爆炸测试,电子鞭炮。  ---- 先买人身保险

网友:
好有说服力的测试.吓死我了.

网友:
那个插头吓我一跳,还以为要搞哪样。楼主没有分清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

网友:
短路保护了,这个可不是漏电测试,往里插的时候肯定冒火了,插头烧一块去!相当危险,不要轻易实验!找个线接个合适的电阻然后接到等电位箱里。这是最简单的做法,但也要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爆炸测试,电子鞭炮。  ---- 先买人身保险

自杀是不理赔的

网友:
真是“艺高人胆大”!告诉你个方法,N与PE瞬间短接,漏保动作,PE与漏保OK。否则漏保坏,或是无PE。

网友:
那么大的测试按妞没看见,测试只要按一下就好了。

网友:
你直接摸火线, 如果跳了就是有漏电保护

网友:
不知所云,直到看到了短接的插头,才知道直连的意思。人有多无知就有多大胆,再接再厉

网友:
你这是想要听爆炸的声音?

网友C:
把地线跟零线短接能跳的就是有漏电保护。你这个短路测试,如果你家里的保护开关不跳,你就准备装修屋子好了!

网友:
测试按妞,测试只要按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地线跟零线短接能跳的就是有漏电保护。你这个短路测试,如果你家里的保护开关不跳,你就准备装修屋子好了 ...

谢谢,不懂这个事情,让大家见笑了,请教一个问题,我拆过一些小家电,虽然是三端的插头,但其实里面地线并没有线。还有需要自己外接线的漏保里面有地线接头,但是如果只接火线零线不接地线的话,漏保还能起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