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放电口电压为什么比电池电压低?

楼主(2020-12-06):
组了个电锯电池,4串的电池,保护板充放同口,电池是21700的,买上当了,奸商给的4个垃圾电池内阻不均衡,充不满,开始只能充到16V多点左右,放一放16.37V,我又专门拆开电池包,量了有两个充满了,4.19V左右,有两个4V,专门拿4.2V充给单个电池分别也充满,这时电池两端16.71V了,但这时充放电口还是16.37V,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很正常,充放电是通过MOS管的,有略低点压降可以理解

网友B:
16.37是空载还是带载?

网友C:
自己组合的这种电池组合使用寿命不是太长,他们的内阻等参数都不太一致,时间越久容量差异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37是空载还是带载?

是空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充放电是通过MOS管的,有略低点压降可以理解

充单个电池之前和充满后充放电口电压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组合的这种电池组合使用寿命不是太长,他们的内阻等参数都不太一致,时间越久容量差异越大 ...

是的,上当了,这家大概在网上雇了好多水军吹,评价很高,电池垃圾的一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上当了,这家大概在网上雇了好多水军吹,评价很高,电池垃圾的一批。 ...

是哪一家,不妨曝光出来以造福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哪一家,不妨曝光出来以造福坛友。

就是某虫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上当了,这家大概在网上雇了好多水军吹,评价很高,电池垃圾的一批。 ...

网友:
测一下每个430电阻的电压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