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丽医生红外额温枪显示LO如何修?求助高手帮忙!

楼主(2020-12-06):
网上买一个额温枪,用了一年左右,突然就测不出温度了,,按键测温后显示“LO”,加热红外探头,可以测出温度,探头冷了以后又测不出了,一直显示“LO”
拆了研究了下也没修好,品牌是,丽医生,我网上查了下,查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拆机后主板就是这样的,,主控是牛S芯片,,对比我买的另一个外形一样的额温枪,这个主板做工要好一点

顶上三个焊点是接红外探头的, R (左) 、G(中间)、 B(右),,传感器有四个脚,有两个脚(B+、 GND)是接到一起的, 现在的情况是不接探头,B焊点和G焊点有1.3V左右的电压,B为+的,G为-的,,接上探头后就没有电压了,,但是测量探头也不短路,

这是探头接线,,4个脚,,上面没有型号,,不知是哪里产的。。

探头正面,,

现在的情况是给控头单独接1.5V或3V的电源也不行,还是显示LO,,只有给探头加热才会出温度,,把我另一个额温枪探头接到这个上面也不行,还是显示LO,,不知道是不是牛S芯片坏了,,有知道的大神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感觉像是这个国产MTP10-B7F55红外热电堆温度传感器坏了,可能是供电不稳给烧掉了。
测量一下两脚之间是否有60-80K的值,可以简单判断是否有问题。

网友B:
传感器表面脏污影响检测了,仪器已经失效了,即使换同一型号也是没法用的,必须经过校准。加热是不正确的,要在稳定的环境待二三十分钟才能使用,骤冷骤热影响温度补偿算法的准确性

网友C:
通电,镊子短接RST和GND两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这个国产MTP10-B7F55红外热电堆温度传感器坏了,可能是供电不稳给烧掉了。
测量一下两脚之间是否有 ...

两脚之间有几十K的阴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电,镊子短接RST和GND两脚一下。

等下回去再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表面脏污影响检测了,仪器已经失效了,即使换同一型号也是没法用的,必须经过校准。加热是不正确的, ...

准不准已经不重要,,就是想修着玩玩,,这东西新的也不准,,

网友D:
B点空载电压一伏多看看是哪里过来的?是不是R9?
B+G点是否直通GND?
R点电压呢?
探头有模拟和数字两种类型,你的两台机器的探头类型可能不同,得对比一下两台的pcb结构大致分析一下。
如果结构大致相同,可以互换两台机器的探头排除探头问题,再查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B点空载电压一伏多看看是哪里过来的?是不是R9?
B+G点是否直通GND?
R点电压呢?

B点的电压是R9过去的,,昨天量了下,,这个探头B点和G点之间阻值已经上升到150K了,,估计探头也挂了

楼主:
买了B7F55,,发现探头供电1脚和NTC输出2脚和我原来的探头NTC输出1脚和供电2脚是反的,,3、4两脚倒是一样的,,目前接好后一直显示35.9度,,不会变化,,

现在接线是B接1脚,,R接2脚,,G接3、4两脚。。开机不显示LO了,,一直显示35.9度,,不会变化,,要是把1、2接对调,,就显示LO。。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B7F55,,发现探头供电1脚和NTC输出2脚和我原来的探头NTC输出1脚和供电2脚是反的,,3、4两脚倒是一样 ...

思路不对,所谓的“ntc”在这里并不是什么输出的,真正的传感器是里面那个tp等效于一个光敏电池。

网友:
又是一个“百毒”受害者....
找技术资料千万别寄托于“百毒”!

网友D:
那个传感器小板上三个接点,B、G、Sensor

楼主(2021-01-06):
引用 网友D:
那个传感器小板上三个接点,B、G、Sensor

这个传感器上面连个型号都没有,,出问题只能瞎查了,你说的这个型号有时间再买个试试,,谢谢指点

网友:
我可没说是什么型号,资料是供参考的,通过资料参考可以简单测量对比实物大致分析传感器是否正常,避免不同型号引脚功能不同而造成的接线错误之类的问题。

网友:
耳温计里的模拟(假设是模拟)传感器内部有两个元件组成,一个是用于检测环境的热敏电阻(给系统提供参考或加热芯片内部空间,用于提高测量精度),一个是用于测量体温(红外)的光敏电池(想象一下太阳能板)或光敏电阻。

网友D:
ntc(假设是ntc不是ptc)是一种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温度上升电阻减小),利用这一点可以方便的测出原装未知型号的传感器引脚定义。
光敏电池或电阻则只对光敏感而不受温度的影响(有但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ntc(假设是ntc不是ptc)是一种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温度上升电阻减小),利用这一点可以方便的测出原装 ...

感谢,,按这个思路我晚上回去再去试试,,没事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