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卷/论坛火热的10元TNC天朗可替换3米品字线6位插排,到手拆解多图

楼主(2020-12-06):
前几天huigu首发推荐,今天有新卷,买过还能买。先说几个撸点:
1、分体式设计,可替换标准品字线,线和插排是独立的,用标准品字插座连接,手头的品字线都可以插上用。
2、自带3米品字长线,不光可以用在插排上,什么电脑、电饭锅、豆浆机之类,只要是品字插口都可以用用!
3、翘板开关,手感好寿命长。翘板开关成本高,所以现在翘板开关的插排越来越少了,但是寿命长手感好,君不见高端机械、医疗设备等等全都是翘板开关。
4、内部线材1平方多芯软铜线,采用冷压焊接方式和插套结合,从分子层面形成一体,不会开焊。
5、氖泡指示灯,更柔和一点。
6、整体用料做工都不错,这个价钱很值得撸,看huigu的暴力拆解贴吧:

插排主体和线,互相独立的2件包装:

先看线吧,如果偷工减料,线上肯定有问题,huigu准备仔细看看这条线:

取出来:

标准品字头:

TNC的标:

另一头也是TNC的标,定制的线应该靠谱一些:

插头印刷标志:

标称3*0.75平方线芯:

解开,huigu量了,足足3米一点不差,展开超长:

剪开,看下线芯有没有虚标,目测还不错:

剥开线芯:

拧在一起大致看一下,这么目测肯定不精确,但能大致有个数,huigu觉得0.75平方肯定是有的:

再看插排本身:

标准品字插座:

翘板开关,在凹槽里,平时不会误触,打开状态才会翘起来:

指示灯在一角,另外注意插座的两插插位都是国标两扁插,两扁插接触面积更大更安全:

背面,两个挂孔,三个螺丝孔:

标准十字螺丝,很容易打开,不怕人看内部:

打开,第一眼看上去走线很规整,用料很精细,内部元件一看就非常精良:

品字插座:

翘板开关,上海圆一,文字非常清晰,一看就是大厂产品:

螺丝压紧固定:

接头包了黑色热缩管:

走线和插套使用冷压焊接:

插套很厚实,外表银色是锡磷青铜:

压焊:

内部多芯软铜线,线径1平方:

整体走线:

指示灯在上盖,连接方式很特别,用两个弹簧和插套接触取电:

氖泡指示灯:

两个弹簧卡在外壳座上很结实,huigu轻轻往外拔,居然没有拔下来:

十几块钱huigu觉得还是很值的,单单一条3米品字长线就值回大半了。
分享huigu的购买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1737

补充内容 (2020-12-23 12:56):
如果优惠过期,请点击huigu头像,查看huigu最新的分享帖子。

网友:
论坛火热的TNC天朗可替换3米品字线6位插排

网友:
TNC天朗可替换3米品字线6位插排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嗯,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天朗可替换3米品字线6位插排,到手拆解

网友:
火热的TNC天朗可替换3米品字线6位插排,到

网友:
好像没有这个价格了……

网友:
感谢分享,这种接口的排插,20多年前就有了。

网友:
不错,只是来看看而已

网友:
替换3米品字线6位插排,到手

网友:
这么长好难看,为啥不做33双排?

网友:
又来准备坑人了

网友:
指示灯很特别啊

网友:
可替换3米品字线6位插排

网友:
我买的时候才6元,配原装电脑电源线很不错足0.75m㎡

网友:
TNC天朗可替换3米品

网友:
可换线的插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