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电脑改装增加面部识别Windows Hello

楼主(2020-12-06):
现在这个时代,面部识别都是基本解锁方式。现在win10系统有Windows hello功能,只需要硬件支持,配合这个功能就可以做到面部识别,指纹解锁等。但是现在市面上支持Windows hello功能的模块都很贵,基本上都三位数,而且还是外置需要占一个USB口,对于笔记本来说这很麻烦。经过研究在万能的TB上发现这个摄像头模块,买来看见制作的很简易,一个USB插头,一个1117-3.3V降压板,一个摄像头模块(而且焊接的也不怎么样)其实都没事,最后都要装到电脑里。

这是买来的模块,很便宜,46块钱买的

就是这个摄像头,其实是某品牌电脑支持Windows hello的摄像头

第一次插在电脑上只是被识别成摄像头,并不能做Windows hello使用,需要安装一个驱动,然后到设置里录制人脸就可以了,而且还可以多次录制提高识别精度.

改装之前看一眼自己的摄像头是不是USB通讯(一般都是,除了有些隔路不一样)一般都兼容都可以改

开拆!我的电脑是2016年产的机械革命X6Ti-S,虽然有年头了,但是各方面性能还是很可以!从来没掉过链子
拆之前一定要断电!断电!断电!短路烧了桥或者CPU就废了

我这个笔记本也是游戏级别的,硬盘和固态还有内存都放在一起一个盖板,方便后期改配置

拆的过程中要收集螺丝,还有长短!这么多螺丝,手都要拧酸了

拆掉键盘,有的笔记本是在后面拆,我的是在键盘拆
这是通往屏幕的排线,摄像头的线也在里面。一定要小心!这个排线一般都很细!

摄像头在屏幕上,而且摄像头排线是在屏幕后面,拆屏幕要小心!不要用蛮力!

找到摄像头排线,这就是改装的难点:每个品牌可能线序都不一样,接口定义都不一样需要不断去尝试,但这些线都大致分为两类,摄像头和麦克风的线;

原装摄像头模块,改装的要比原装的长一些

剪开排线,先找出供电,测量供电电压,有的是5V有的是3.3V,我的就是3.3V,如果是5V就要降压,不然摄像头发热很严重!可能会烧毁
其实找线序完全依靠经验,像我这个,用万用表量一下就能找出地线,然后通电对地测量电压就可以找出电源线。而且最左面那两根线拧在一起基本上可以判断为摄像头的数据D+和数据D-,只需要盲猜对调线就行

这是模块的接线:蓝白是麦克风(模块上是双麦克风),红色是地,绿色是电源3.3V,黑紫就是数据D+和D-

接下来就是找线序不断测试过程,这里要多说几句。按照刚才方法,先找出电源和数据D+D-接一下通电开机测试,电脑只需要打开摄像头或者设备管理器发现有设备就证明接的对。因为我要整体替换我原来摄像头模块,所以还有麦克风线,我原来的麦克风线是三根,而这个是两根,所以我为了图省事,都拔出线头在通电的情况下去测试(方法不建议使用)去用排除法来回实验,打开电脑麦克风测试,每接一次都需要对麦克风傻傻的说话,直到有反应就可以了,这是我最后接完的线序,再次说明,每个电脑线序可能都不一样,需要经验和不断尝试

再分享一个经验:要先接线再去开孔,如果接线最后确实是不支持,还可以改回去,如果开完孔了那就不好整了。
这是原来摄像头用的,一个麦克风,一个LED指示(提示正在使用摄像头,对隐私一个提醒)

没有图纸,基本属于凭感觉盲开,要注意不要档到几个LED,然识别率会低

用胶固定,这里要说一下,摄像头模块正常使用摄像基本不发热,但是在识别模式下会发热!问卖家说40多度属于正常现象。

开完孔装好就是这个状态,两个红外LED有点偏,修正孔开大了,但是不影响识别效果,还满意

试一下效果,这是没识别状态

识别成功后的状态,整个识别过程很快,很灵敏!

最后说说使用感受:如果一直在锁屏界面摄像头会一直闪,不断检测人脸识别,一直工作就会发热,所以耗电高是肯定的。但是如果正常使用,开盖,开机,识别,基本到锁屏界面秒解锁,即使在夜间全黑状态下也可以做到秒解。

网友A:
对撸主的动手能力表示支持,虽说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撸主的动手能力表示支持,虽说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太大...

哈哈,也是算折腾,改完以后不用输入密码了,就想手机亮屏一划就开了感觉一样

网友:
淘宝推送上见过这个摄像头

网友:
钦佩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B:
cpu的占用怎么样啊,会不会造成cpu的高占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的占用怎么样啊,会不会造成cpu的高占用啊

这个不占用CPU的,是win10自带的Windows hello,和普通摄像头一样,就在解锁时候开启识别功能,其他情况比如视频的时候是不会开启识别功能,只有普通的摄像头功能

网友C:
我也觉得没啥必要  指纹还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没啥必要  指纹还好些

指纹模块相对来讲还是要贵,但确实安全性要强,不过对于这种改装,指纹模块必须要占一个USB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指纹模块相对来讲还是要贵,但确实安全性要强,不过对于这种改装,指纹模块必须要占一个USB口 ...

在PE面前还有啥安全性可言

网友:
这个有点牛逼

网友D:
个人而言,太讨厌现在的人脸识别滥用,特别是公共相关的经常要人脸识别,烦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PE面前还有啥安全性可言

哈哈,那这么说确实。纯属个人喜欢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而言,太讨厌现在的人脸识别滥用,特别是公共相关的经常要人脸识别,烦得很 ...

现在还好吧,毕竟互联网时代,没办法

网友:
我去年做的移动PC上是装了Windows hello指纹。。“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591
正在寻找你……”感觉回到了我几年前用lumia950xl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PE面前还有啥安全性可言

可以加密驱动器

网友:
现在电脑还要加密码吗? 我一直没加过密码, 加密码每天开机不是很麻烦.

网友:
之前原来的摄像头不能用吗?支持Windows Hello还需要特别的摄像头吗?

网友:
我电脑不设密码的也感觉针不戳.

网友:
好东西!值得改装。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