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ATX电源diy的可调直流上电时电压瞬间偏高如何解决

楼主(2020-12-06):
用闲置ATX电源加某宝DC-DC升降压恒流模块(10来块那种)做了一个可调直流,其他方面还好,就是发现通电瞬间会出现比设定电压高10-20%的过渡电压,持续1-2秒才能回落到预设值,不知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我现在想了个土法子,在输出端串接一个船型开关,对于电压敏感的负载,等电压稳定后,再打开输出开关,有点类似
成品可调电源的离线调压,不过感觉有点麻烦,不知各路高人有无更好的解决方案,感谢指点!

网友:
减小泄放电阻 加大滤波电容!

网友:
估计是电压取样端并联了大电容,造成瞬时过冲。

网友:
搞个延时绿线短接电路?也不知道你这么样的山寨ATX电源?

网友:
拆掉dcdc模块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在输出端加了一只3k的负载电阻,情况大为好转,过冲电压已经可以接受了(小于5%)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在输出端并联一只3k欧的负载电阻,过冲电压大幅降低,可以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