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米盒子3S和小米盒子3C,电源芯片可以用什么型号替换?

楼主(2020-12-06):
求助!小米盒子3S和小米盒子3C,电源芯片的可以用什么型号替换?

小米盒子3S和小米盒子3C,两个盒子通电无显示,一般是6脚电源芯片损坏了吗,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想试一下用什么电源芯片可以替换?还有那个理光电源管理IC【RT5T567A】容易坏吗?

小米盒子3S,6脚电源芯片丝印【RP7AA】或者【RP7EA】;

小米盒子3C的6脚电源芯片丝印【RP6EA】,查不到这些电源芯片的参数,请教坛子里的大神,可以用什么型号的芯片替换呀?

这两个盒子的6脚芯片应该可以通用吧。
希望坛子里的大佬赐教!!

网友A:
看两款电源走向零件分布以及适配器电源输入差异不大,可以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两款电源走向零件分布以及适配器电源输入差异不大,可以代换。

谢谢!两个都是同样的问题,所以换了也不行,就想了解一下相关资料,居然查不到,看能不能用其它芯片替换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个都是同样的问题,所以换了也不行,就想了解一下相关资料,居然查不到,看能不能用其它芯片替换 ...

淘宝店铺: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楼主:
有哪位玩过小米这两款机顶盒的提供点信息吧,谢谢!

网友(2021-09-19):
LZ用那个型号替代的可以飞享一下不,我盒子上面是那个6脚芯片丝印是PR6CA,我直接一坨锡短接电压有波动

网友B:
直接短接3 和4脚, 就是在RP6EA 边上的空焊盘上接个保险电阻. 试过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短接3 和4脚, 就是在RP6EA 边上的空焊盘上接个保险电阻. 试过有效.

回去我再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短接3 和4脚, 就是在RP6EA 边上的空焊盘上接个保险电阻. 试过有效.

短接后遥控器是不是关不了机